别再只看价格:5 个步骤讲透丝杆模组行程和导程怎么选

楼主(2025-12-09):
一、为什么大家都卡在“行程 + 导程”上?

丝杆模组的其他参数看起来都挺直观:

  • 电机功率、多大截面、最大负载多少……
    但真正影响现场体验的,却是这几个组合在一起的参数:

  • 行程:能跑多远

  • 导程:每转前进多少距离

  • 速度:能跑多快

  • 推力:能拉/推多重

  • 寿命:在这个负载和速度下能稳定工作多久

如果这几个量之间的关系一开始没算清楚,就容易出现:

  • 速度够了,但推力不足,电机一直在“硬撑”;

  • 推力没问题,但为了速度,导程选太大,精度和刚性变差;

  • 行程只按工艺值来算,装上限位和行程开关后发现不够用。

所以,与其看着样本表瞎选型号,不如先把关键概念说清楚。

二、把基础概念讲清楚:行程、导程、速度、推力、寿命

1. 丝杆模组行程 = 工艺行程 + 预留量

丝杆模组行程指滑台可实现的有效运动距离。选型时要考虑:

  • 工件实际需要移动的距离

  • 两端的安全距离(防止撞击端盖)

  • 传感器、行程开关、缓冲件占用的空间

常见做法是:

有效工艺行程 +(两端各 10–20 mm 安全距离)

例如:工艺要求移动 500 mm,通常会选 540–560 mm 左右的模组行程,再结合具体结构微调。

2. 丝杆导程:每转前进多少距离

**导程(Lead)**是丝杆每转一圈,滑台前进的距离。它直接影响:

  • 在给定电机转速下的线速度

  • 同一电机扭矩下能够输出的推力

  • 位置控制时的分辨率与刚性

简化理解:

  • 导程 越大:同样转速下,速度越高,但力矩“摊薄”,推力减小,刚性也相对弱一些。

  • 导程 越小:速度受限,但推力更大、定位更细、刚性更好。

因此,“丝杆导程如何选择”本质是在速度、推力、精度、寿命之间做平衡。

3. 速度:由导程和电机转速一起决定

线速度可用一个简单公式来估算:

线速度 v ≈ 导程 p × 电机转速 n

比如,导程 10 mm,电机转速 3000 rpm,则理论线速度约为 30 m/min。
实际还要考虑加减速、负载、驱动器限速等因素,通常会留一定余量。

4. 推力:由电机扭矩和导程共同决定

在电机扭矩一定的情况下:

导程越小 → 机械“减速比”越大 → 输出推力越高
导程越大 → 更偏向“高速轻负载”工况

对于垂直轴、压装轴、力要求较高的工位,小导程会更稳;
对于水平搬运、高节拍输送轴,可以适当使用大导程配合较高速度。

5. 寿命:不是“用到坏”,而是“在设计工况下运行多久”

丝杆的参考寿命通常用 L10(在统计意义上 90% 的丝杆能达到的行程)来描述,
厂家样本中会给出不同等效载荷与速度下的寿命曲线。

负载越接近额定值、速度越高、冲击越频繁,寿命就会缩短。
合适的丝杆模组选型应该让:

实际工作载荷 < 额定允许载荷 × 安全系数

三、丝杆模组选型 4 步法

下面给你一套在项目评审会上就能直接使用的思路。

步骤 1:先把工况问清楚

不论是你自己算,还是让威洛博工程师帮忙选型,首先要把这些信息写明白:

  • 负载:工件重量 + 夹具 + 工作台 + 其他附件

  • 运动方式:往返单轴?多点定位?是否有垂直轴?

  • 目标节拍:一次往返需要多久,允许的加减速时间是多少

  • 精度和重复定位要求:±0.02 mm 还是 ±0.1 mm 即可

  • 工作环境:是否有粉尘、油雾、腐蚀性介质

  • 日运行时间:每天运行多少小时,每小时大约多少个循环

这一步越清晰,后面“丝杆导程如何选择”就越有据可依。

步骤 2:确定丝杆模组行程,并预留余量

确定行程时,建议按以下顺序:

  1. 标出工艺需要的极限位置(起点、终点、换刀位等)。

  2. 为两端增加安全距离,避免误操作时撞击。

  3. 考虑传感器安装位置,例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

  4. 若有缓冲器或机械限位,也要额外预留。

例如:

  • 工艺需要 480 mm

  • 两端各 15 mm 安全距离

  • 传感器及机构占用约 10 mm

则可把丝杆模组行程定在 520 mm 左右,再对应威洛博标准型号表去选具体规格。

步骤 3:以速度和导程为**做初选

假设需求:

  • 有效行程 500 mm

  • 单次往返节拍 1.2 s(含停留、抓取等)

  • 实际运动时间按 0.7 s 估算

简化起见,把加减速影响略去,平均速度约为:

v ≈ 500 mm / 0.7 s ≈ 714 mm/s ≈ 42.8 m/min

若选导程 10 mm,则需要的电机转速为:

n ≈ v / p ≈ 42.8 / 0.01 ≈ 4280 rpm

这时要检查:

  • 驱动器和电机在这个转速下是否稳定;

  • 丝杆在该转速下是否会接近临界转速,引发振动。

如果转速偏高,可以有两种调整策略:

  • 改用更大导程(比如 16 mm),以减少电机转速要求;

  • 适当放宽节拍或改用多工位分摊负载。

选型阶段,通常会列出 2~3 组“导程 + 转速”组合,与工程师一起比对。

步骤 4:校核推力和寿命

初步确定导程后,需要再对推力和寿命做一次“体检”:

  1. 根据电机额定扭矩和导程,计算理论推力。

  2. 与实际负载进行对比,预留安全系数(例如 1.5 倍左右,具体根据工况确定)。

  3. 查看厂家样本中的寿命曲线或计算公式,确认在该负载与速度下寿命是否满足项目要求。

对于长期高速往返的自动化产线,宁可在导程和电机上稍微“富裕一点”,也不要把丝杆一直压在高负载区间工作。

四、导程选型中的常见误区

误区 1:只看速度,不看刚性和振动

很多人习惯先问一句:“能跑到多少米每分钟?”
如果一味追求大导程、高转速,长行程轴就容易出现振动和共振现象,实际速度根本不敢开到理论值。

建议:

  • 对长行程、高速度工况,优先和厂家确认丝杆临界转速

  • 必要时考虑双支撑、加大直径、降低导程,甚至改用皮带或直线电机结构。

误区 2:所有工位统一导程

为了减少备件,有些项目希望所有轴用同一导程。
这样做维护方便,但代价是某些工位不得不在“并不合适”的导程下工作。

例如:

  • 水平搬运轴需要速度,适合导程稍大;

  • 垂直升降轴更关注防滑落和推力,适合导程较小。

更稳妥的做法是:在关键轴上优先保证导程合理,其余轴再看是否能统一。

误区 3:忽视竖直轴和冲击负载

垂直轴、压装轴、快速抓取轴等,对推力余量刹车方式要求更高。
这类工位在做丝杆模组选型时,导程过大容易导致:

  • 停机时自重下滑风险增加;

  • 扭矩利用率不高,刹车、抱闸压力更大。

通常会选用较小导程,再搭配带抱闸的电机和合适的安全机制。

五、一个简化案例:从条件到选型的完整流程

假设你要为一条 3C 产线选择威洛博丝杆模组,条件如下:

  • 水平搬运轴 X:行程 450 mm

  • 负载(含夹具)约 8 kg

  • 单次移动时间目标 0.6 s

  • 重复定位精度需求 ±0.02 mm

  • 每天运行 16 小时,约 30 万次循环/月

一个可能的选型思路:

  1. 行程:工艺 450 mm + 两端各 15 mm 安全距离 + 开关空间
    → 选 500 mm 左右行程规格的威洛博丝杆模组。

  2. 导程初选

    • 平均速度约 v ≈ 450 / 0.6 ≈ 750 mm/s

    • 若选导程 10 mm,对应转速约 4500 rpm,略高;

    • 改用导程 16 mm,则转速 ≈ 2800 rpm,更接近常见伺服电机的舒适区间。

  3. 推力和寿命校核

    • 根据样本中给出的推力–扭矩关系,确认 16 mm 导程在 8 kg 负载下有足够余量;

    • 参考寿命曲线,确保在目标速度和日循环次数下仍处于安全工作区。

  4. 如对刚性和振动有顾虑,可在威洛博的工程师建议下:

    • 适当加粗丝杆直径;

    • 优化支撑方式;

    • 调整加减速曲线,避免剧烈冲击。

通过这样的流程,“丝杆导程如何选择”不再是拍脑袋,而是基于工况、速度和寿命的一次综合权衡。

六、和威洛博工程师协同,让选型更省时间

实际项目中,你不需要自己把所有公式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但**做到:

  • 能清晰描述工况、节拍、精度、环境;

  • 丝杆模组行程导程选择有大致判断;

  • 明白速度、推力和寿命之间的取舍逻辑。

在此基础上,把数据整理成一页表格,发给威洛博技术支持,他们就能结合自家丝杆模组产品线,给出更贴近现场的型号建议和参数配置,包括:

  • 推荐的模组尺寸与导程组合;

  • 伺服电机、电驱和控制方式的搭配思路;

  • 关键轴的寿命、临界转速和安全系数分析。

结语与 CTA

总结一下:

  1. 丝杆模组选型不要只看“能不能跑”,要同时兼顾行程、导程、速度、推力和寿命。

  2. 丝杆模组行程要结合工艺行程、传感器、缓冲件等因素留足余量。

  3. 丝杆导程如何选择”本质是速度与推力、精度与寿命之间的平衡,需要结合实际工况一步步推导。

如果你正在做新项目,或者准备把气缸、皮带机构升级为丝杆模组,可以:

  • 把当前工况和参数简单整理出来;

  • 在评论区写下你的困惑,或直接与威洛博工程团队沟通,拿一份针对你产线的选型建议。

这样,下一次再面对“这根丝杆到底选多大的导程”时,你就不会再犹豫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