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位控制

楼主(2025-12-10):
产品型号是 MM-12MR-4MTS-MD281-FX-A 。今天测试定位指令带一个丝杠。

为什么我只改了加减速时间,速度会降下来,并且它正负脉冲的时候,它发送的频率好像是不一样的。负脉冲的时候会跑的快一些,正脉冲的时候会慢一点。

问题:

加减速为什么会影响它的脉冲频率。然后,为什么它那个正负脉冲的时候,它那个速度会不一样?

程序里边就一条指令,然后我加了一个加减速时间。如果脉冲小的时候,加减速时间大,它就会影响速度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修改加减速时间导致速度变慢应该是脉冲指令里脉冲总量设置的太少,加减速时间太长导致PLC不能在设定的时间内达到指令里设置的目标速度,所以才会出现速度不一致的问题;至于为什么正负脉冲频率不一致,暂时没有遇到过,还得大佬解惑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