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烧封星接触器几次了

楼主(2025-12-11):
油泵电机22KW,三角运行接触器三菱35A2个,封星运行接触器三菱25A1个.线圈电压均为AC220V。

第一次烧封星接触器后,更换同品牌规格接触器,刚送电就烧了封星接触器。

现场反馈一外包电工开始怀疑电机自身问题,检测电机没有问题。又怀疑液压泵问题,泵是更新半年的新泵,正用着,液压负责人说泵没问题。

昨天电工把电机单独拆下来测试电动机是否空载运转,结果再次更换的接触器运转几分钟又烧掉了。

至今已经烧了5个接触器了,据说。

封星接触器延时也调动了到3秒,把电机线全部甩开,线路可以正常切换。只是不能带负载!

要说接触器选型小,毕竟用了10多年了。要说电机没问题,可是不接电机线没问题!

网友A:
不应该烧啊  曾经90KW 4台液压油泵 也是星三角也没有烧

更换好点的接触器,要么触头拧紧,还有电气图纸是不是正确

网友B:
这种情况以前碰过一次,结果是接触器没有互锁(电柜是外面做的),导致星形接触器末完全离开,三角形接触器就切入,常常电弧短路。接触器经常坏,后来查出原因,改成互锁就没问题了。

  • 陌路。

    这种问题我17年也遇见一次 多半是控制线没有互锁,弧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以前碰过一次,结果是接触器没有互锁(电柜是外面做的),导致星形接触器末完全离开,三角形接触器就切入,常常电弧短路。接触器经常坏,后来查出原因,改成互锁就没问题了。...

他这个还没开始切换角就烧了,我觉得还是用钳形表测一下电机的星接启动电流比较好,或者条件允许直接角接送电,毕竟22kw电机不算大,这个油泵启动时因为电磁阀未工作所以还算轻载。

网友A:
常用经验公式:t_switch (秒) ≈ 2√P + 4 (其中 P 为电机额定功率,单位:kW)

一台 22kW 电机,t_switch ≈ 2√22 + 4 ≈ 2*4.69 + 4 ≈ 13.4 秒。实际中可能会设置为 12-15秒。

网友A:
星三角切换 时间公式

  • 李纯绪

    星角启动切换时间不可以用计算确定,跟负载性质有关系,现场调试时确定。风机类负载要20S左右,油泵启动时间最多5S就够了。

网友D:
这个故障挺奇怪,22KW电机没多大启动电流,能把接触器触点烧那样。看照片是触点过热烧的,新接触器不存在接触不良。如果是启动时接触瞬间烧触点,应该是触点粘连或烧蚀,照片看把塑料结构都烧了,是过热,不是接触弧光造成。

是否存在竞争?是否星点接触器没有释放?启动是测电流吧。

楼主:
现场反馈已解决,电机和泵都没有问题 △常通接触器端子接线有松动。

  • 李纯绪

    那个现象是过热故障。

网友D:
这个型号接触器压线挺别扭,看不到接头,我有过多次接头没压上,后来检查时才发现。国产老接触器CJ0、CJ10就非常好操作,那大触点超现在接触器二级都不止。

网友E:
我估计是接错线了。另外三角形接触器有点小。22KW电机额定电流37安左右,怎么着也得比额定电流大点吧

网友E:
也有可能是主接触器接触不良导致缺相,再检查一下电机有没有卡阻。

网友F(2026-01-15):
烧成这样必然是短路电流造成的,最大的可能就是星接触器和角接触器互锁电路出问题,正常的过载接触器接线端子不会烧成这种程度。先排查星角互锁的回路

网友G:
是不是设置的时间过短呢

难得糊涂,,

网友(2026-03-05):
可能是三相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