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AGV小车末端检测的毫秒级实践

楼主(2025-12-11):
image1

一、 项目背景
随着厂内物流节拍不断加快,某新能源电池PACK线对AGV小车的停位精度提出±1 mm的要求。小车本体控制系统采用西门子S7-1500 PLC(6ES7516-3AN01-0AB0)做主站,通信协议为ProfiNet;而执行“行程末端/原点确认”的限位开关,则是早已批量使用的邦纳QS18VN6DPSQ8,其通信接口仅支持DeviceNet。为了在不更换现场传感器的前提下打通“ProfiNetDeviceNet协议壁垒,用户选用了远创智控出品的YC-DNTM-P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使网关同时扮演“DeviceNet主站+ProfiNet从站”的双重角色,实现AGV到位信号的毫秒级回传与闭环控制。

image2

二、系统拓扑与设备清单

1. 控制器:西门子S7-1500 PLC,型号6ES7516-3AN01-0AB0,固件V2.9,ProfiNet主站

2. 网关:远创智控YC-DNTM-PN协议转换网关,固件V1.4,ProfiNet从站+DeviceNet主站,IP20,DIN导轨安装

3. 末端限位:邦纳QS18VN6DPSQ8,DeviceNet从站,节点地址06,供电12-24 VDC

4. 原点限位:同型号第二只,节点地址07

5. 网络附件:

· DeviceNet干线电缆Belden 3082A,终端电阻120 Ω×2

· ProfiNet屏蔽跳线CAT5e,星形接入SCALANCE XC208

6. 软件:TIA Portal V17、YC-GatewayConfig V2.1、邦纳EDS文件QS18_01.eds

image3

三、网关硬件接线

1. ProfiNet侧:用M12-D码网线把YC-DNTM-PN工业智能网关PN1口接入SCALANCE交换机,保证与S7-1500同一网段192.168.1.0/24;网关默认IP为192.168.1.10,设备名称为“dntm-pn”。

2. DeviceNet侧:干线采用“手拉手”总线拓扑,波特率500 kbps,支线≤1 m;CAN_H/CAN_L分别接入5针开放型端子,末端QS18VN6DPSQ8内置终端电阻拨码置ON。

3. 接地与屏蔽:DeviceNet屏蔽层在网关侧单点接地,避免与动力线平行,降低共模干扰。

4. 电源:网关本身24 VDC/200 mA由控制柜魏德端子提供;两只QS18传感器由同一路24 VDC分支供电,保证等电位。

image4

四、TIA Portal组态(ProfiNet从站)

1. 安装GSDML:将YC-DNTM-P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GSDML-V2.33文件导入TIA硬件目录,拖至ProfiNet网络,分配设备名“dntm-pn”与IP 192.168.1.10。

2. 槽位定义:

· Slot1 输入32 Byte——映射DeviceNet输入区,包含限位状态、传感器诊断

· Slot2 输出8 Byte——预留远程清零、重启总线命令

3. 更新周期:采用4 ms实时IRT帧,满足≤10 ms的AGV刹车响应要求。

4. 诊断地址:为网关分配I&M0记录,便于PLC通过“ModuleStates”读取DeviceNet总线健康状态。

image5

五、网关侧DeviceNet主站配置

1. 打开YC-GatewayConfig,选择“DeviceNet Master”模式,导入QS18_01.eds,自动生成I/O映射。

2. 节点列表:

· Node06(末端限位)Input 2 Byte——Bit0=检测到位,Bit1=过量程报警

· Node07(原点限位)Input 2 Byte——定义同上

3. 扫描间隔:10 ms,与ProfiNet周期匹配;故障超时设为48 ms,连续3次丢包即上报“Bus-off”。

4. 数据映射:把Node06/07的4 Byte输入映射到网关内部寄存器%IW64~%IW67,再经协议栈自动映射至ProfiNet的Slot1。

5. 保存配置并写入Flash,断电重启后RUN灯常绿,DeviceNet主站扫描显示2从站在线。

image6

六、PLC程序设计

1. 数据块创建:

· “AGV_Position”DB,包含EndSensor(Bool)、HomeSensor(Bool)、Diagnosis(Word)

2. 梯形图逻辑:

· EndSensor=True且持续20 ms,触发“到达末端”中断OB40,立即下发变频器停机命令;

· HomeSensor=True,复位当前伺服绝对值编码器,完成原点校准;

· Diagnosis<>0,则在WinCC Unified弹窗提示“DeviceNet断线”并记录时间戳。

3. 实时性测试:通过博图“在线轨迹”测得EndSensor→Q_Stop总延迟7.2 ms,满足≤10 ms指标。

image7

七、现场调试要点

1. 终端电阻验证:断电测量CAN_H-CAN_L电阻60 Ω,确认两端120 Ω并联正确。

2. 信号强度:用Hirox Scope检测差分电压1.8 Vpp,符合DeviceNet规范。

3. 干扰排查:AGV电机启动瞬间曾出现Bit跳变,在传感器侧加设TDK共模扼流圈后故障消失。

4. 热备切换:利用YC-DNTM-P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的双网口MRP环网,当SCALANCE链路中断152 ms内自动恢复,AGV无需停机。

5. 固件升级:远创智控发布V1.5,新增“在线EDS更新”功能,可在不影响ProfiNet通信的前提下热插拔DeviceNet设备,缩短换型时间30 min。

八、经验总结

通过本案例可以看出,借助远创智控YC-DNTM-PN协议转换网关,老旧DeviceNet传感器无需淘汰即可无缝接入西门子ProfiNet生态,既保护了用户原有投资,又满足了AGV小车对高速、高精末端检测的苛刻需求,为智能物流产线的柔性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工程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