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的W761与W722无线模块下面的et200掉线

楼主(2025-12-12):
西门子的W761与W722无线模块下面的et200掉线,在这里面W722下面的ET200会掉线,信号强度在45%左右,该怎么让他不经常掉线

网友A:
考虑在W761和W722之间增加一台西门子SCALANCE W系列中继器(如W744-1),以增强信号,构成稳定的无线链路。

网友B:
1、信号强度较弱,(1)可以考虑调整天线位置与类型

比如把 W722 的天线从 “内置 / 小增益天线” 换成高增益定向天线(如 5dBi 以上),对准 W761 的方向(避开障碍物);

(2)也可以增加信号中继(若距离远)

若 W761 与 W722 的距离超过 100 米(空旷环境),中间加西门子 SCALANCE W 中继器,提升信号强度到 60% 以上。

2、(1)可以适当延长通讯超时时间,把 “从站超时阈值” 从默认的 100ms 调整为300ms(适配信号弱的场景,避免误判掉线)。

(2)或者适当降低通讯速率,把无线传输速率从 “自动” 改为固定的低速率(如 5.5Mbps),低速传输的抗干扰能力更强,适合信号弱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