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报警数据乱码

楼主(2025-12-12):
屏做了历史报警和实时报警,实时报警能正常使用,但是历史报警显示的是乱码,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HMI程序勾选这个启用掉电保存历史报警,屏上做一个功能按钮,功能选择清除历史报警,清除完之后等3~5分钟再断电重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