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自动分配软元件地址编译报错

楼主(2025-12-13):
用中达优控FX系列的一体机,PLC程序编译的时候报这个错误,用的寄存器地址也没问题啊,不明白是什么问题,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你应该是用了标签工程他会自己分配地址和你现在用的地址冲突了,可以在工具里面“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里面更改一下地址范围不要和工程里面地址冲突就解决了

  • 你的民治楼主

    谢谢!已解决

网友B:
除了修改地址范围,如果不需要用到标签,也可以在新建工程时,不要勾选 标签

网友C:
标签功能默认占用寄存器范围是D128-D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