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知这块控制板的端子定义

楼主(2025-12-14):
4a8eb58037ff55e6a3e4bd96a944e3a8.png60653d8d90951efdc6af749c5993b0ea.jpg求大神,告知这块控制板的端子定义

网友A:
这个要结合电气设计图来查看,图1是前控制面板,按钮控件,图2 一般是  电源  I/O 点位

网友B:
这个控制板是杭州霍尼韦尔 LETX-5001 智能控制器?
可以进入控制器的 “端子配置” 界面 (按显示屏 “控制参数” 键),查看当前端子的功能分配;
通常端子组成:AI、DI、DO、电源及通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