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点了没反应 是坏了吗

楼主(2025-12-15):
有一台MC-35MR-4MT-F700-FX-C-V2.0的触摸一体机,之前用的好好的,今天突然发现点了没反应,是触摸屏坏了吗

网友A:
看一下触摸的时候没有鼠标出现,如果没有可以在一体机背面找到系统键长按进入校准模式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B:
电阻屏有时候需要校准

  • Smile-lyc

网友C:
估计是触控板坏了

网友D:
触控板坏了,淘宝上买一个,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