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一体机有报警启动蜂鸣吗

楼主(2025-12-15):
今天做工程的时候想弄一个报警蜂鸣但是控件里没发现有这个控件,请问要怎么实现

网友A:
  • 大蛇屙屎楼主

    我plc里没看到这个地址啊,请问要怎么使用大佬

网友:
  • 你的民治

    回复 @大蛇屙屎: 这是屏的内部地址,画面上做一个按钮,就可以选择这个地址进行控制了

网友:
  • 大蛇屙屎楼主

    这个地址plc里没找到呢,是要用宏写吗大佬

网友:
  • 你的民治

    回复 @大蛇屙屎: 是的

网友:
  • 大蛇屙屎楼主

网友B:
页面放一个位指示灯(可改透明样式),勾选蜂鸣器。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