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报文详解

楼主(2025-12-16):
西门子报文详解,非常好多资料。

网友A(2026-01-28):
直流电磁阀驱动板 PLC输出放大板 输入兼容NPN与PNP

1、控制电压24V(输入控制信号兼容高电平或低电平);

2、8路晶体管输出,每路输出电流3A,与PLC配套使用;

3、每路都有相应的指示灯,无触点开关,带浪涌吸收保护电路,使用寿命长;

4、比采用分立继电器成本低且接线简单,标准卡轨安装,安装方便,占用空间小等优点;

5、非常适合控制各种电感性负载,如电磁阀。能够频繁开关不影响寿命;

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