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工作原理以及国内哪家做得好?

楼主(2025-12-17):
液位计是一种用于测量容器内液体液位高度的仪器,常见的液位计工作原理主要有以下几种:

浮力原理

· 工作方式:利用浮子或浮球等元件,使其随着液位的变化而上下浮动,通过机械传动或磁性耦合等方式将浮子的位移转化为可测量的信号,从而反映液位的高低。

· 应用实例:磁翻板液位计是一种典型的基于浮力原理的液位计。它由装有磁性浮子的测量筒和带有磁性翻板的显示部分组成。当液位变化时,浮子随之升降,浮子内的永磁体通过磁力作用带动翻板翻转,从而在现场直观地显示出液位的高度。

静压原理

· 工作方式:根据液体静压力与液位高度成正比的关系,通过测量液体对容器底部或某一特定点的压力来计算液位高度。压力传感器将压力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经过处理后显示出液位值。

· 应用实例:投入式液位计就是利用静压原理工作的。它将压力传感器投入到液体中,传感器感受到的压力与液位深度成正比,通过电缆将信号传输到显示仪表,即可显示出液位的高度。这种液位计适用于各种敞开式或密闭式容器的液位测量。

电容原理

· 工作方式:基于电容的基本原理,将液位计的测量电极与容器壁或另一参考电极构成电容的两个极板,当液位变化时,两极板间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电容值发生改变。通过测量电容值的变化来反映液位的高低。

· 应用实例:电容式液位计可用于测量各种导电或非导电液体的液位。对于导电液体,液位本身可作为一个电极,与插入液体中的金属电极构成电容;对于非导电液体,则通过在容器内安装两个不同形状的电极来构成电容。这种液位计具有精度高、稳定性好等优点,适用于多种工业场合。

超声波原理

· 工作方式:由超声波换能器发射超声波脉冲,超声波在液体中传播,遇到液面后反射回来,被换能器接收。通过测量超声波发射和接收之间的时间间隔,结合超声波在液体中的传播速度,计算出液面到换能器的距离,从而得出液位高度。

· 应用实例:超声波液位计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容器和储罐的液位测量。它具有非接触式测量、安装方便、不受液体性质影响等优点,可用于测量腐蚀性、粘性或高温液体的液位。但在有泡沫、蒸汽或液面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测量精度。

雷达原理

· 工作方式:利用雷达波发射到液面并反射回来的原理,通过测量雷达波往返的时间来计算液位高度。雷达波在传播过程中不受介质、温度、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很高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

· 应用实例:雷达液位计适用于各种复杂的工业环境,尤其是在高温、高压、高粘度、强腐蚀性等恶劣条件下,仍能稳定准确地测量液位。它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等行业的大型储罐液位测量。

网友A:
振动式物位开关基于悬臂梁的振动原理,采用圆棒或音叉作为振动探头,利用压电器件实现振动的驱动与检测。作为一款高性能物位测量仪表,计为振动式物位开关系列产品在各项性能指标上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其工作原理基于振动探头与被测介质接触时,探头的振幅或频率明显减小,压电检测器件输出信号幅度随之变化,经过智能电路的检测分析,输出开关信号。这种信号变化可以准确地反映介质的物位变化。根据被测介质的化学性质和物理结构不同,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系列的振动式物位开关以满足具体需求。
振动式物位开关

网友A:
Ring-11音叉液位开关以其40mm超短叉体设计、精密调谐结构和强抗干扰能力,广泛应用于液化天然气输送管道、泵保护系统、化工香料生产、烟厂水位控制、汽车厂废水监测、农药厂液位测量等复杂工况场合,尤其在高压低密度、防爆、狭小空间等环境中表现出色。产品通过SIL2/3、CE及本安、隔爆认证,具备继电器、二线制、NAMUR、晶体管多种信号输出方式,确保液位测量的高可靠性与多场景适配能力,是工业液位监测的理想选择。3.Ring

网友A:
        JWrada-32 雷达物位计适用于液位和料位测量,采用80GHz毫米波雷达技术,发射天线透镜口径36毫米,量程60米。

  JWrada-32标配HART通讯协议和内置蓝牙5.0模块。配合“计为智控®”微信小程序,实现现场无线调试与监控,便利现场操作;通过云数据网络,还可实现远程调试与远程监控。搭载自主研发的回波学习智能自适应算法,能自我学习虚假回波识别、多层回波分离、目标动态追踪等功能,自动适应现场工况变化,在复杂工况下依然能保持高质、精确测量,确保工作长期稳定、可靠。操作简便且免维护。

  JWrada-32产品采用采用隔爆粉尘和粉尘本安防爆设计,通过国家防爆认证中心认证,拥有隔爆、本安,隔爆粉尘、粉尘本安防爆证书(Ex db llC T6 Gb; Ex ia llC T6 Ga; Ex tb lllC T80℃ Db;Ex ia lllC T200 80℃ Da),满足爆炸性环境的安全使用要求,广泛适用于严苛工况下的物位监测。

网友A:
  JWrada-21雷达液位计是一款小型化、低成本的智能液位测量仪表,基于80GHz调频连续波(FMCW)技术,最大测量量程可达30米,同时也适用于小量程和简单工况的料位测量。

  产品标配HART/Modbus通讯协议,并内置蓝牙5.0模块。配合“计为智控®”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现场无线调试与监控,显著提升操作便利性;依托云端数据网络,还可支持远程调试、远程软件升级及远程监控。

  JWrada-21雷达液位计搭载自主研发的回波学习智能自适应算法,具备虚假回波识别、多层回波分离和目标动态追踪等功能,能够自动适应工况变化,确保长期稳定、可靠的液位测量。产品结构紧凑、操作简便、免维护。

  作为超声波液位计的理想替代方案,JWrada-21雷达液位计广泛应用于水文水务水位监测、一般工况液位测量及小量程料位测量,为用户提供高性价比的智能化液位测量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