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优控掉电保持

楼主(2025-12-17):
请问各位大佬。中达优控一体机中PLC的掉电保持寄存器是哪个范围?

网友A:
要看具体的型号,例如:

MC-22MT-4MT-F700A-FX-A这一款的PLC是FX1S的,D区掉电保持是在D128-D255,M区是M384-M511.

MC-42MR-16MTS-F700A-H3G-A这一款是FX3G的,D区掉电保持实在D200-D7999,M区是M384-M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