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地热井水位监测方案解读

楼主(2025-12-17):
地热井作为高温、高压、高腐蚀的特殊监测场景,长期面临三大技术瓶颈:水温超 80℃导致电子设备失效、高矿化度水质侵蚀传感器、深井(300-1000 米)测量精度衰减。2025 年监测方案的核心突破在于针对性环境适配与全链路智能化,通过 “感知 - 传输 - 处理 - 决策” 闭环设计,实现三大核心目标:

  1. 数据准确性:测量误差≤1cm,水温补偿后水位精度达 0.25 级;

  2. 环境耐受性:耐受 85℃高温、20MPa 高压及硫化氢、氯离子腐蚀;

  3. 管理高效性:实时数据可视化、异常自动报警、开采策略动态优化。

二、设备核心参数要求

  • 耐温范围:-40℃~+85℃(覆盖极端地热工况);

  • 耐压等级:≥16MPa(推荐 20MPa,适配 1000 米深井);

  • 防护标准:IP68 防水 + 三重防雷(电源 / 信号 / 接地);

  • 材质规范:传感器膜片用 316L 不锈钢或钛合金,电缆采用聚四氟乙烯(PTFE)。

三、系统架构设计:四层闭环实现智能化监测

2025 年主流方案采用 “感知层 - 传输层 - 平台层 - 应用层” 四层架构,各模块针对地热场景专项优化:

1. 感知层:数据采集的 “神经末梢”

  • 核心组件:水位水温一体化传感器、井口压力传感器、防结垢外套;

  • 关键设计:双重密封结构(金属波纹管 + 高温氟橡胶)防止泄漏,陶瓷材质防结垢外套减少矿物质附着;

  • 安装规范:传感器垂直悬挂,通过承重钢丝绳固定,避免与井壁碰撞。

地下水温水位测量仪.jpg地热井水位测量仪

2. 传输层:数据传输的 “高速通道”

  • 传输方式:RS485 有线传输(近距离组网)+4G/5G 无线传输(远程监控);

  • 协议标准:兼容 MODBUS-RTU 工业协议,支持多设备联动;

  • 稳定性保障:内置存储芯片(离线存储≥3 个月数据),网络中断时自动缓存。

3. 平台层:数据处理的 “智能大脑”

  • 核心功能:

  • 实时监测:地图可视化显示各地热井位置、水位、水温数据;

  • 数据分析:生成日 / 周 / 月变化曲线,自动识别水位衰减趋势;

  • 报警联动:设置高低液位阈值(如 30 米低位自动停泵),通过短信 / APP 推送预警。

4. 应用层:决策落地的 “执行终端”

  • 资源管理:通过历史数据优化开采策略,延长单井使用寿命 15% 以上;

  • 应急响应:异常水位快速定位,支持远程启停设备;

  • 规划支撑:区域地热资源动态评估,为补水方案提供数据依据。

四、实践案例:山东地热供暖项目的方案落地
项目背景

  • 井深:520 米,水温:78℃,水质:高矿化度(氯离子含量 1200mg/L);
    需求:24 小时连续监测,保障 30 万平米供暖稳定,避免过度开采。
    方案配置

  • 感知层:WH311 高温地热井专用水位水温测量仪(耐温 80℃,精度 0.25 级);

  • 传输层:4G 无线传输模块 + RS485 组网;

  • 平台层:万和仪表智能监测云平台。

实施效果

  1. 数据洞察:发现供暖高峰(早 8 点 / 晚 6 点)水位下降 0.3-0.5 米,夜间自然恢复的规律;

  2. 策略优化:调整抽水时段,避开水位低谷期,日均节水 1200 立方米;

  3. 管理升级:地图可视化监控 12 口地热井,运维效率提升 60%;

  4. 资源保护:单井年开采量减少 8%,预计使用寿命延长 18%。

附录:地热井水位监测的怎么选,选型要求注意事项

WH311-DZ地热井水位监测设备是专为高温、高压、强腐蚀的地热井环境设计,用于实时或周期性监测井下水位、水温、压力等核心参数的专用测量设备。它区别于普通水位监测设备的核心特征的是:能耐受 85℃高温、20MPa + 高压,钛合金探头材质和聚四氟乙烯电缆抵御地热流体中硫化氢、氯离子等腐蚀性介质侵蚀,同时保证在地热井深井(通常≥300 米)环境下的测量精度和长期稳定性。

网友A:
  JWrada-31 雷达液位计采用一体式天线结构,基于80GHz调频连续波(FMCW)技术,天线发射透镜口径为36毫米,量程可达60米,适用于非防爆区域液位测量。
  JWrada-31标配HART通讯协议和内置蓝牙5.0模块。配合“计为智控®”微信小程序,实现现场无线调试与监控,便利现场操作;通过云数据网络,还可实现远程调试与远程监控。搭载自主研发的回波学习智能自适应算法,能自我学习虚假回波识别、多层回波分离、目标动态追踪等功能,自动适应工况变化,在复杂工况下依然能保持高质、精确测量,确保工作长期稳定、可靠。产品操作简便、免维护,用于非防爆区域液位测量。
  JWrada-31广泛应用于制药、食品、能源、水文水务液位测量。

● 非接触式测量:测量过程中无需接触介质,有效避免结垢、腐蚀或高温高压带来的磨损与污染,显著延长设备寿命,降低维护频率与成本。

● 高精度与长量程:支持±1毫米精度,测量距离可达60米,无盲区,确保液位数据可靠、稳定。

● 智能无线调试与监控:内置蓝牙5.0模块,配合“计为智控®”微信小程序,实现现场无线调试与实时监控。同时,通过云端数据网络,可轻松实现远程调试和远程监控,操作便捷。

● 自研智能回波处理技术:具备虚假回波识别、多层回波分离、目标动态追踪等功能,在蒸汽、泡沫、扬尘等复杂工况下仍能保持高精度测量。

● 灵活安装:占用空间小,安装要求低,支持法兰、螺纹等多种方式,适用于空间受限或罐体结构复杂的工况环境。

● 广泛应用:适用于非防爆区域的液位测量,如制药、食品、能源、水文水务等行业。

● 简便操作:配套调试软件与小程序,调试流程直观高效,安装和维护轻松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