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从站转EtherNet IP主站协议网关应用于自动化生产线

楼主(2025-12-19):
在现代化汽车零部件生产线中,西门子S71200PLC需通过Profinet协议与多台EtherNet IP从站设备(如罗克韦尔的分布式IO模块1734IB8)通信。此时,Profinet从站转EtherNet IP主站协议网关成为关键桥梁,其一端作为Profinet从站接入西门子PLC的Profinet网络,另一端作为EtherNet IP主站管理EtherNet IP从站设备,实现跨协议数据交互。

一、Profinet端连接西门子PLC的组态配置步骤

1.硬件准备与网络搭建

将网关的Profinet端口通过网线连接至西门子PLC的Profinet接口(如S71200的PROFINET接口X1),确保两者处于同一物理网络(建议使用工业交换机扩展网络)。记录网关默认Profinet设备名称(如“pns-eipm”)和PLC的IP地址(如192.168.0.181)。

2.TIAPortal组态PLC与网关

打开TIAPortalV17,创建新项目并添加S71200PLC(如CPU1214CDC/DC/DC),配置PLC的Profinet接口IP地址为192.168.20.209,子网掩码255.255.255.0。

在项目左侧“设备与网络”视图中,点击“在线”>“访问节点”,搜索并连接至PLC。

点击“选项”>“安装GSD文件”,导入网关的ProfinetGSDML文件(由网关厂商提供),完成后在“硬件目录”中可找到网关模型(如“ProfinetEtherNet IPGateway”)。

将网关拖拽至网络视图,右键点击网关,选择“分配设备名称”,输入设备名称“pns-eipm”,并分配IP地址(如192.168.0.2,与PLC同网段),点击“确定”完成名称与IP分配。

用鼠标连接PLC的Profinet接口与网关的Profinet接口,建立ProfinetIO连接。右键点击连接,选择“属性”,在“IO控制器”选项卡中确认PLC为IO控制器,网关为IO设备;在“过程数据”选项卡中暂存默认输入/输出字节长度(后续通过GatewayConfigurationStudio调整)。

3.下载组态至PLC

点击TIAPortal工具栏“下载”按钮,选择PLC作为目标设备,确认下载内容后点击“开始下载”,完成后PLC将识别网关为Profinet从站设备。

二、通过GatewayConfigurationStudio配置网关参数

1.连接网关与软件

安装GatewayConfigurationStudio(GCS)软件,打开后点击创建新项目,选择pns-eipm。

2.配置Profinet数据输入/输出长度

在GCS左侧导航栏选择找到“PROFINET”(输入数据长度)参数。根据实际需求设置长度(如输入32字节、输出32字节,需与TIAPortal中过程数据长度一致),点击“应用”保存。

3.配置EtherNet IP主站及从站参数

选择“EtherNet IP主站”,设置网关作为EtherNet IP主站的IP地址(如192.168.0.5,可与Profinet网段不同)、子网掩码255.255.255.0。

点击EtherNet IP主站,右键添加Node,输入从站设备IP地址(IP为192.168.0.15)。

配置从站参数:输入数据长度32字节(对应32路数字量输入)、输出数据长度32字节(该模块32字节输出)、通信速率200/100、输入连接点101(模块默认输入连接点)、输出连接点“150”(无输出时可留空)、配置实例号“100”(默认值)。

如需添加多个从站(如1734OB8输出模块),重复上述步骤,设置其IP为192.168.1.11,输出数据长度8字节,输入长度0字节,连接点“150”。

4.下载参数至网关

点击GCS工具栏“下载”按钮,选择需下载的配置项(Profinet设置、EtherNet IP设置),点击“确认”,软件将参数写入网关,完成后网关自动重启生效。

三、运行与验证

启动PLC与所有EtherNet IP从站设备,在TIAPortal中监控PLC的输入/输出地址(如IW256对应网关输入数据,QW256对应网关输出数据),可观察到1734IB8的数字量输入状态通过网关实时传输至PLC,PLC的控制指令也能经网关下发至1734OB8,实现跨协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