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I700铜厚测量仪怎么导出数据到电脑?

楼主(2025-12-19):
CMI700 系列是通过串口(RS‑232)把测量数据输出到外部设备的,需要先在仪器里打开串口输出功能,再用串口/USB 转接到电脑,用上位机或串口软件接收。若电脑有 9 针 COM 口,直接用串口线连接 CMI700 RS‑232 口与电脑 COM 口(注意公母头匹配)。若电脑只有 USB,使用支持 300–115200 bps 的 USB‑RS232 转换器(如常见 FTDI 芯片线或 UT‑882 之类)。仪器端设置(开启串口输出),参考 CMI 700 Series 用户指南中 “Serial Options Screen(串口选项)” 的说明,在菜单中启用并配置串口输出。

大致操作步骤(按面板键操作):

1,进入 Setup(SETUP 菜单),找到 Serial Options(串口选项)画面。

2,设置串口参数:

- Baud rate(波特率):如 9600 或说明书推荐值。

- Data bits / parity / stop bits:一般为 8‑N‑1(8 位,无校验,1 位停止)。

- Output mode:选择连续输出测量值或按键触发输出(有的型号是“KEY INPUT: RESULT”方式)。

3,确认保存设置,并回到测量界面;此时每次测量或按下指定按键时会从 RS‑232 口送出一行数据。

常见问题与排查

1,电脑没收到数据:

- 检查 CMI700 串口是否在 Serial Options 中设为 ON / Enabled。

- 检查波特率等参数两端是否一致。

- 检查 USB‑RS232 线驱动是否安装成功、COM 号是否选对。

2,数据乱码:几乎都由波特率或数据位/校验位不匹配引起,重新对照 CMI700 串口设置修改。

CMI700

作为国内领先的PCB测量仪器、智能检测设备等专业解决方案供应商,Bamtone班通自主研发推出了Bamtone T系列铜厚测试仪,具备手持、台式和自动化不同类型设备,性能媲美欧美品牌,性价比尤甚。Bamtone T系列铜厚测试仪操作简便,数据界面清晰、美观,欢迎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