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线监控模拟量

楼主(2025-12-19):
用的这个型号,现在在现场调试设备温度和模拟量这些不能在线监控调试起来好不方便,请问各位大佬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在线监控温度这些

网友A:
你这款PLC的话有个485口,可以网上买一个485转USB的模块,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模块连接PLC的485口,电脑直接通过这个485口用台达软件直接监控PLC就可以了,这样子可以看到模拟量的

网友B:
可以把关键的数据,做到屏上显示,调试结束再清掉

网友C:
上边两位大神的方法都可以,485通讯的更新会快,屏幕显示的更新稍慢!但是看标题型号是用三菱程序的,照片是台达程序的,要确定是哪个版本的一体机!

网友D:
你这个本身不就是个一体机吗?前面不就是屏幕吗?应该可以直接显示过程数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