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陆的智能电表更换电池后如何调时间年份

楼主(2025-12-20):
维修一个科陆的智能电表,报了2个故障码,按照故障码说明提示电池电压低,更换电池后,还有一个时间错误的故障码没办法清除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1、更换完电池后,可以重启下电表(断电和送电),看看是否还有故障代码。

2、科陆智能电表的型号是什么?有部分智能电表支持本地来修改时间和年份,而有部分智能电表只能通过配套的红外手持编程器来修改时间和年份。

本地修改的方式:
          连续短按电表 “轮显 / 确认” 键,找到 “时钟设置” 入口(部分型号需长按确认键 3 秒,输入密码后进入),然后进行调整参数,短按切换 “年 / 月 / 日 / 时 / 分”,长按可快速递增数值,数值循环(如年到 99 后回 00,注意年份进位),最后进行保存与退出,调整完毕后按 “确认” 保存,电表返回正常轮显,故障码自动清除。
手持编程器的方式:
        也是找到“参数设置”-》时钟和日历设置。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