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伺服与PLC连接就报10026故障

楼主(2025-12-22):
各位大佬,我目前遇到一个情况,ABB伺服E190直接与电脑连接,使用Mint WorkBench通讯调试都是正常的,轴都能动也不报错。但是一旦将PLC(西门子CPU1515-2PN)与E190伺服驱动器的网线插上,ABB伺服就会报10026故障,我看了一下说明,也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各位大佬能不能提示我一下。

另外还有个现象是,在博图软件中,在线程序后,可以看到对应分布式IO里面,ABB伺服驱动器后面的状态会一直在绿色的勾和红色扳手之间切换(下图中是离线截的图)

网友A:
1、先说明:
故障说明里的 “不存在 PDO 数据(从管理器 (MN) 到运输器 (CN))”,理解为Profinet 通讯中,PLC(主站)与伺服(从站)的 PDO(过程数据对象)配置不一致,导致伺服没收到预期的 PDO 数据。

简单说:就是博图里组态的 PDO 参数(数据长度、格式、映射),和 E190 伺服里实际设置的 PDO 不匹配。

2、之所以用电脑通讯正常,而PLC不可以:
因为伺服和电脑(Mint WorkBench)通讯是 “直接调试模式”,不需要 PDO;但和 PLC 走 Profinet 时,必须通过GSD 文件 + PDO 映射来传输控制 / 状态数据,这一步配置错了。

3、解决PDO配置相关:

(1)检查 GSD 文件是否正确

ABB E190 的 Profinet 通讯需要专用的GSDML 文件,必须从 ABB 官网下载对应型号(E190)的最新版本,再导入博图。

错误案例:用了其他型号(如 E150)的 GSD,或 GSD 版本太旧,导致 PDO 选项不匹配。

(2)核对 PDO 映射配置(关键!)

在博图里组态 E190 时,需要在 “模块参数” 中选择正确的 PDO 报文类型(如 PPO3/PPO4),并确保:

PLC 侧的 PDO 输出(控制字、速度 / 位置给定),和E190 侧的 PDO 输入完全一致(数据长度、字节顺序、映射地址)。

E190 侧的 PDO 输出(状态字、实际值),和PLC 侧的 PDO 输入完全一致。

操作方法:

打开 Mint WorkBench,查看 E190 当前的 PDO 配置(路径:Communication → Profinet → PDO Mapping)。

打开博图,在 E190 的 “属性→模块参数” 中,选择和 Mint 里完全相同的 PDO 报文(如 “4 字输出 + 4 字输入”)。

(3)检查网络与 IP 配置

确保 E190 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 PLC 在同一网段,且没有 IP 冲突。

用网线直连 PLC 和 E190(排除交换机问题),测试通讯是否稳定。

(4)验证 Profinet 设备名称与 IO 地址

博图里 E190 的 “设备名称” 必须和 E190 伺服里设置的Profinet 设备名称完全一致(区分大小写)。

检查 PLC 的 IO 地址分配,确保 E190 的输入 / 输出地址没有和其他设备冲突。

看看这样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这个 10026 故障是 PLC(管理器 MN)到伺服(远程轴 CN)的 PDO 数据丢失。原因是 PLC 和伺服的 EtherCAT/EPL 通讯配置不对,导致连接不稳定(状态来回跳)。
你需要检查 PLC 端的伺服通讯配置(PDO 映射、节点设置),以及网络接线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