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优控一体机一体机中plc的掉电保持寄存器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5-12-22):
一体机中plc的掉电保持寄存器的范围是多少?

我的接近开关和一体机该怎么接?

我的传感器是电流输出 一体机模拟量输入是电压输入该怎么接线?

网友A:
到官网找对应的型号进去就可看到了,但是用之前最好测一下电池电压,我之前过有几个出现不到一年电池就没电了,电池没电后断电保持的数据也会丢。

网友B:
先看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一体机,台达版本和三菱版本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