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生产车间主要设备有哪些

楼主(2025-12-23):
SMT的全称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中文意思为表面贴装技术,SMT设备是指用于SMT加工过程需

使用的机器或设备,不同厂家根据自身实力规模以及客户要求,配置不同的SMT生产线,可分为半自动SMT

生产线和全自动SMT生产线,每条SMT生产线的机器设备不尽相同,但以下这些SMT设备是一条比较完整丰

富的配置线;

1、上板机:PCB板子放在提笼进行上板的设备,一般用于正反两面组装的第二面。

2、印刷机:将锡膏或贴片胶准确地漏印到PCB的焊盘上,为元器件贴装做好准备。用于SMT的印刷机大致分

为三种:手动印刷机、半自动印刷机和全自动印刷机。

3、SPI:SPI是Solder Paste Inspection的简称,中文叫锡膏检查机,主要用于检测锡膏印刷机印刷PCB板的

品质,检测锡膏印刷的厚度、平整度、印刷面积等。

4、贴片机:利用设备编辑好的程序将元件准确安装到印刷线路板的固定位置上,贴片机可分高速贴片机和多

功能贴片机,高速贴片机一般用于贴装小的chip元件,多功能贴片机主要贴装卷状、盘状或管状的大元件或

异性元件,特点是贴装精确度高、但贴装速度不如高速机。

5、接驳台:传送PCB板的装置。

6、回流焊:位于SMT生产线中贴片机的后面,提供一种加热环境,将焊盘上的焊锡膏熔化,使表面贴装元器

件与PCB焊盘通过焊膏合金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7、下板机:通过传输轨道,自动收PCBA。

8、AOI:自动光学辨识系统,是英文(Auto Optical Inspection)的缩写,国内叫做自动光学检测仪,现在已

经普遍应用在电子行业的电路板组装生产线的外观检查并取代以往的人工目检。当自动检测时,机器通过摄像

头自动扫描PCB,采集图像,测试的焊点与数据库中的合格的参数进行比较,经过图像处理,检查出PCB上缺

陷,并通过显示器把缺陷显示/标示出来,供维修人员修整。

9、X-RAY:主要用于检测各类工业元器件、电子元件、电路内部的贴装品质。

10、Router:切板机,用于分割整板的PCBA.或者用Vcut的方式,或者用铣刀进行切割。

11、Buffer:缓冲机,一般用在检测设备或者炉后,用于接收一定数量PCB或者PCBA,在整条产线中来调节产线的

节奏,更高级的缓冲机,能够分辨NG/Good信号,可用于远程作业员对误报进行二次判定。

12、AGV小车:除了普通的物料运输,也可以将半成品从下板机自动移送到上板机进行第二面的组装。

网友A:
自动光学辨识系统,是英文(Auto Optical Inspection)的缩写,国内叫做AOP高级氧化消毒器设备,现在已经普遍应用在泳池行业的电路板组装生产线的外观检查并取代以往的人工目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