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款和 ES 款一体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12-24):
请问FX 款和 ES 款一体机有什么核心区别?是否有高速输入 / 输出?参数如何?编程软件用什么?

网友A:
使用的编程平台不同,都有高速输入和输出,但是特殊寄存器几内部特殊继电器地址不用,需要依据对应的编程手册进行编程,FX系列的一体机使用GX Work2编程,ES系列的使用WPLSoft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