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的刹车不接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5-12-24):
伺服电机初学者,目前在用台达的B2系列伺服学习,想请教为什么速度模式下,或者JOG功能测试时,为什么我没接伺服电机的刹车信号,电机转动也不受影响?按理说不接刹车信号时,应该是刹车状态,电机不能转动才是。

网友A:
这可能是台达B2系列伺服电机的参数设置所致,如P1-32设置为电机自由停止模式时,不接刹车信号电机也可转动。

网友B:
一般轻载和惯量低的好像都没接着,我的理解是伺服本身就有刹车功能,特殊场合他的刹车可能会冲过头,这时候就需要刹车电阻来吸收刹车瞬间的能量,我猜这玩意是回馈制动的原理,只是会增强刹车效果,并不起关键作用。

网友C:
你先搞懂抱闸是什么原理   断电抱闸  得电松开

网友D:
  1. 确定你用的这款是不是带刹车的。带刹车的会三组线,然后确认下刹车线是不是真的没接。

  2. 你可以给个使能,停有没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哆的一声,关使能也会有。有声音就是有刹车打开。

  3. 小功率电机,不打开刹车确实也是能转的,刹车力比较小,阻止不了电机转动。

  4. 这种问题可以附个图,看下电机型号,实际接线。

网友E:
无论机械抱闸还是再生制动,都是在你需要时才用,不需要时不用管它。伺服电机按你设定曲线起、停,轻载或空载试验时,电机速度曲线不会超过设定,如果超过会有报警。

小功率伺服电机内部配置刹车电阻,急刹时直流母线也不会超压。

伺服电机带重力下降负载时才选用带机械抱闸的,水平运行的负载,抱闸没必要,伺服电机零速定位就能达到目的。

网友F:
先确认是此伺服电机是否带刹车,按你的描述应该不带刹车的。

网友G:
刹车信号一般是在带刹车的电机的前提下使用的。如不是带抱闸电机此信号无用。

抱闸电机:断电状态锁机,给信号松开抱闸,正常使用,用于竖直方向的场景

网友H:
一种情况是刹车坏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伺服马达刹车没有打开  慢速是可以动的,但是时间不能长,否则就会过载报警。    正常使用一般伺服ON时刹车一定要打开的,可以使用伺服的刹车输出位(一般伺服都会带有刹车打开输出位,在伺服IO输出口上)。 也可以PLC自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