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在风机振动监测中的实战全记录

楼主(2025-12-25):
image1

一、项目背景
华东某大型生物制药集团 2025 年新建“注射用头孢冻干制剂追溯线”,要求每一瓶、每一盒、每一箱都必须具备符合《药品追溯码编码要求》(NMPA 2022 年 12 号令) 的唯一序列化标签。整条产线由西门子 SIMATIC S7-1500 统一调度,现场级网络采用 ProfiNet RT 协议。贴标工位原本规划使用德国 Eckelmann 公司成熟的 E-Label 6000 系列伺服贴标机,但该机型出厂仅内置 DeviceNet 从站接口(符合 ODVA 2.0 规范)。若直接更换伺服驱动或重新选型,不仅单台成本增加 4.8 万元,还需重新做 3Q 验证(IQ/OQ/PQ),至少延误 GMP 认证节点 6 周。最终,项目组决定引入“远创智控 YC-DNTM-P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在保持原有 ProfiNet 拓扑不变的前提下,将 DeviceNet 伺服无缝接入,实现毫秒级标签定位与追溯码实时写入。

image2

二、网络拓扑与设备清单

1. 主控 PLC
品牌/型号:西门子 SIMATIC S7-1516-3 PN/DP(6ES7 516-3AN01-0AB0,固件 V3.0)
角色:ProfiNet 主站,更新周期 4 ms,IP 192.168.10.1/24
软件:TIA Portal V19 Professional

image3

2. 协议转换网关
品牌/型号:远创智控 YC-DNTM-P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

3. 角色:ProfiNet 从站 + DeviceNet 主站
接口:

· ProfiNet:双 RJ45,100 Mbit,支持 LLDP、SNMP、MRP 环网冗余

· DeviceNet:5 位可插拔端子,125 k/250 k/500 kbit/s 可设,最大 63 从站,I/O 映像 512 Byte IN / 512 Byte OUT
工业等级:IP20,-25 ℃…+60 ℃,CE/FCC,符合制药洁净区 EMC A 级

image4

4. 伺服贴标机
品牌/型号:Eckelmann E-Label 6030-S(含 Beckhoff AX5106-0000-0210 伺服驱动)
通讯板:DeviceNet 从站卡,ODVA 认证,MAC ID 05,EDS 文件版本 EL6000_V201.edss
轴数:单轴,编码器 23-bit 多圈绝对值,额定转速 3000 rpm
工艺要求:标签长度 20 mm~120 mm,定位精度 ±0.2 mm,贴标周期 ≤ 220 ms

5. 辅助元件

· 交换机:西门子 SCALANCE XC208(8×FE,支持 MRP)

· 电源:西门子 PM 1507 24 V/8 A,给网关独立供电

· 电缆:ProfiNet 屏蔽双绞线 (CAT5e, SF/UTP);DeviceNet 干线 Belden 3084A,支线 ≤1 m,两端 120 Ω 终端电阻内置于网关与尾部分线盒

· HMI:西门子 KTP900 精智面板,用于显示贴标计数、伺服报警及追溯码比对结果

image5

三、实施步骤(分 5 天完成)
Day1 硬件安装

1. 将网关 DIN 导轨固定于贴标机右侧电柜,远离变频器动力线,间距 ≥150 mm;

2. 使用预铸 M12 D-coded 电缆把网关 Port1 接入 SCALANCE XC208,Port2 预留环网;

3. DeviceNet 干线从网关 CN1 出,经 T 型头到伺服驱动 CN1A,总线长度 18 m,支线 0.8 m,终端电阻拨码置 ON;

4. 24 VDC 经独立空开供电,接地线与 PE 铜排单点连接,确保 EMC 测试 CE 合格;

5. 上电自检:网关 PWR 灯常绿,MS 灯绿闪(DeviceNet 未扫描),NS 灯绿常(ProfiNet 未组态)。

image6

Day2 TIA Portal 组态

1. 新建项目“TraceLine_2025”,导入远创智控提供的 GSDML 文件“YC-DNTM-PN_V237.xml”;

2. 在硬件目录找到“YC-DNTM-PN”,拖至 ProfiNet 网络,设设备名“PN_DeviceNet_GW”,IP 192.168.10.20;

3. 配置 I/O 映像:输入 32 Byte(伺服状态、实际位置、报警码),输出 24 Byte(目标位置、速度、启停、追溯码 16 Byte);

4. 分配设备名称并下载,PLC 在线显示“IO 正常”,NS 灯转绿常。

Day3 DeviceNet 主站配置

1. 打开“YC-NetConfig”软件(V3.2.1),USB-Type-C 连接网关维护口;

2. 设置波特率 500 kbit/s,扫描在线从站,自动识别 MAC ID 05 “EL6000_Servo”;

3. 导入 Beckhoff AX5106 EDS,建立 8 Byte IN(StatusWord2+ActualPos4+Alarm2)+ 6 Byte OUT(ControlWord2+TargetPos4);

4. 映射表关联:将 DeviceNet IN Byte0-7 映射至 ProfiNet 输入 Byte0-7,OUT 同理;

5. 点击“下载配置”,网关 MS 灯转绿常,DeviceNet 扫描周期 4 ms,无报错。

Day4 工艺联调

1. PLC 侧编写 FB “FB_LabelServo”:

· 输入:触发贴标请求、追溯码字符串(16 Byte ASCII)

· 输出:完成位、报警字、实际贴标位置

· 逻辑:通过 MC_MoveAbsolute 指令,把目标位置写入网关输出映像,等待 InPosition 位;

2.  OB1 中调用 FB,实例数据块 DB300,循环周期 4 ms;

3. HMI 组态画面:显示当前标签序号、追溯码二维码、伺服扭矩曲线;

4. 手动触发测试:

· 正常工况:220 ms 内完成定位,位置误差 0.15 mm,二维码读取率 100%;

· 异常模拟:拔掉 DeviceNet 终端电阻,网关 20 ms 内报警,PLC 立即停机并弹出“DeviceNet BusOff” 提示,符合 GMP 故障安全原则。

image7

四、运行效果

1. 周期:从硬件到验证仅 5 天,相比重新选型缩短 5.5 周,保证 FDA 现场审计节点;

2. 可靠性:网关 MTBF ≥ 10 万小时,DeviceNet 端子支持热插拔,维护时间 < 3 min;

3. 扩展性:网关剩余 62 个 DeviceNet 节点,可继续接入同线别的 DeviceNet 条码阅读器或称重模块,无需新增硬件;

4. 合规性:完整保存 180 天电子批记录,审计追踪日志不可篡改,顺利通过国家药监局追溯系统符合性测试。

五、经验小结

至此,西门子S7-1500通过远创智控YC-DNTM-P协议转换网关,与 Eckelmann DeviceNet 伺服贴标机实现毫秒级、零丢包、可追溯的实时通讯,为制药行业药品序列化升级提供了一条低成本、高可靠的协议互通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