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老是不准咋办

楼主(2025-12-25):
用了几个中达优控的4.3寸一体机,屏上的时间老是用着用着就不对了,有时候甚至时间和日期都变成0了,这是啥问题,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
这款一体机真心不咋地 性价比不高 还经常死机 我们之前就用这个牌子 后来客户那里陆续出现死机的现象  果断换掉

  • 你的民治楼主

    这样吗,我这也用挺多了,也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小问题找客服基本都能解决,主要他家价格挺实惠的

网友B:
自己工厂里面用还凑合,给别人用看具体现场情况。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可以万用表量一下电池有没有电,如果是电池没电导致的更换电池应该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