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换热器清洗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5-12-26):
在工业生产、暖通空调、食品加工、制药等多个领域,板式换热器因结构紧凑、换热效率高、易于维护等优点被广泛应用,然而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换热器内部会因水质、介质成分等因素产生水垢、污垢、微生物膜甚至腐蚀产物,严重影响设备的换热效率和使用寿命,因此定期对板式换热器进行科学、规范的清洗非常重要。

作为国内领先的换热设备制造商,艾克森换热器厂家凭借多年行业经验,特此整理出一份详尽的板式换热器清洗注意事项指南,帮助用户安全高效地完成清洗工作,延长设备寿命,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一、清洗前的准备工作

停机断电并泄压

在开始清洗前,必须确保换热器已完全停止运行,并切断相关电源,同时将系统内的压力彻底释放,避免因残余压力导致液体喷溅或设备损坏。

排空介质

将换热器内部的冷热两侧介质全部排空,防止残留液体与清洗剂发生不良反应,影响清洗效果或造成安全隐患。

拆卸检查

若采用化学清洗以外的物理方式(如高压水冲洗),通常需拆卸板片,拆卸前应拍照记录板片排列顺序及密封垫位置,以免重新组装时出错,同时检查板片是否有变形、腐蚀、穿孔等问题。

二、选择合适的清洗方式

板式换热器的清洗方法主要分为物理清洗和化学清洗两种:

物理清洗:适用于污垢较轻的情况,如用软毛刷、高压水枪(压力≤0.5MPa)冲洗板片表面,注意不可使用金属刷或硬物刮擦,以免损伤板片表面的防腐涂层或造成微裂纹。

化学清洗:适用于结垢严重(如碳酸钙、铁锈、生物膜等)的情况,需根据污垢类型选择专用清洗剂(如酸性除垢剂、碱性去油剂、杀菌剂等),艾克森建议用户在专业指导下进行,避免使用强酸强碱,防止腐蚀不锈钢板片。

特别提醒:严禁将不同类型的清洗剂混合使用,以免产生有毒气体或剧烈反应!

三、清洗过程中的关键注意事项

控制清洗液浓度与温度

化学清洗时,清洗剂浓度一般控制在3%~8%,温度不宜超过60℃,过高浓度或温度会加速板片腐蚀,缩短设备寿命。

循环清洗时间合理

通常化学清洗循环时间为1~4小时,具体视污垢程度而定,清洗过程中应定期检测pH值和浊度,判断清洗效果。

保护密封胶垫

板式换热器的密封胶垫多为EPDM或NBR材质,对某些有机溶剂敏感,清洗时应避免使用含氯、酮类或强氧化性溶剂,防止胶垫老化、膨胀或开裂。

做好个人防护

操作人员须佩戴防护手套、护目镜、防毒面具等,尤其在使用化学药剂时,确保通风良好,防止吸入有害气体。

四、清洗后的处理与验收

彻底冲洗

清洗完成后,必须用大量清水反复冲洗板片及流道,直至出水pH值接近中性(6.5~7.5),确保无清洗剂残留。

干燥与检查

将板片自然晾干或用洁净压缩空气吹干,再次检查是否有损伤、残留污渍或胶垫移位。

正确回装

按照拆卸前的记录顺序重新组装,注意夹紧螺栓需对角均匀拧紧,达到厂家规定的夹紧尺寸,避免泄漏或板片变形。

试压与运行测试

回装后进行水压试验(通常为工作压力的1.25倍),确认无泄漏后再投入运行。

五、预防性维护建议

每3~6个月检查一次换热效率;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清洗;

安装过滤器和软化水设备,从源头减少结垢;

记录运行参数(如进出口温差、压降),及时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