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 辅助部件接线脚号设置

楼主(2025-12-26):
EPLAN软件中主部件可以附加多个的辅助部件的脚号如何设置?
例如ABB的AF系列接触器使用的单个辅助触点"CA4-10",样本中该辅助触点的脚号是3和4。如果在部件库中把"CA4-10"脚号设置为3和4,同一个接触器使用到多个该辅助触点时,该接触器就存在相同的脚号了。

各位eplan大神,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A:
部件管理→功能模板→自己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