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转ProfiNet工业智能网关实现“零丢包”恒压供水

楼主(2025-12-27):
一、项目背景
华东某市自来水公司 2025 年重点节能改造项目——“二供泵站并联泵组智慧调度系统需在既有土建基础上新增 3 110 kW 立式离心泵,与原有 2 90 kW 旧泵构成“3+2”五泵并联运行模式。工艺要求:

1.  根据清水池水位、管网瞬时流量、出口压力三变量,实时计算最优启停组合与目标频率;

2.  恒压误差 ≤0.01 MPa,频率稳态误差 ≤±0.02 Hz,泵组切换过程压力波动 ≤0.03 MPa

3.  改造工期 ≤12 h,不能停供,预算控制在 1 万元以内。

现场已敷设 260 m Belden 3084A 粗缆 DeviceNet 总线,3 台新增变频器为 ABB 800xA 系列 ACS880-01-145A-3,内置 NPBA-12 DeviceNet 从站适配器,节点地址 06/07/08 已固化。主控 PLC 2021 年投运的西门子 S7-1200CPU 1214C AC/DC/Rly,固件 V4.5),仅具备 ProfiNet 接口。若整体更换为 ProfiNet 版变频器,需停机 4 天、电缆重新敷设、PLC 重新编程,预算 28 万元,被用户否决。最终采用远创智控 YC-DNTM-P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实现零拆线、零改程、8 h 内完成割接。

二、关键设备清单

1.  主控 PLC:西门子 S7-1200CPU 1214C AC/DC/Rly,订货号 6ES7 214-1HG40-0XB0ProfiNet 100 Mbit/s,环网支持 MRP

2.  变频器:ABB 800xA 系列 ACS880-01-145A-3,内置 DeviceNet 从站适配器 NPBA-12,节点地址 06/07/08,额定输出 145 A,支持矢量闭环。

3.  协议网关:远创智控 YC-DNTM-PN24 VDC 3.5 WIP30,导轨安装,支持 -40~+85 ℃宽温,ProfiNet 侧做从站,DeviceNet 侧做主站,最大可带 32 个从站,双向数据转换延迟 ≤50 ms

4.  电源:魏德米勒 PRO ECO 120 W 24 VDC,双冗余并联,带 OK 触点。

5.  交换机:赫思曼 OCTOPUS 8M-EECMRP 环网冗余,MTBF ≥60 h

6.  线缆:ProfiNet CAT6A 屏蔽跳线 15 mDeviceNet 干线继续沿用 Belden 3084A,支线 ≤6 m,屏蔽层单端接地。

三、网络拓扑与角色分配
• ProfiNet
侧:YC-DNTM-PN协议转换网关作为从站,占用 PLC 4~7IP 地址 192.168.1.210,设备名“GW_PumpDNTM”,周期 4 ms,支持 RT 实时报文,MRP 客户端。
• DeviceNet
侧:YC-DNTM-PN 作为主站,波特率 500 kbps,扫描列表依次轮询 06/07/08 号变频器,I/O 32 BytePoll Rate 8 ms,采用 COS/Cyclic 混合模式。
冗余机制:ProfiNet 环网 MRP 自愈 <200 msDeviceNet 总线两端 121 Ω 终端电阻,断线自动报警并在 PLC 侧置位 “BusFail”

四、实施步骤

1.  硬件接线
YC-DNTM-PN工业智能网关 PN1 口接至 OCTOPUS 交换机,PN2 口留作环网冗余;
② DeviceNet
干线采用开放型端子,支线 1:1 接入 3 ACS880 X12 端口,CAN_HCAN_LShield 严格分层接地,与动力电缆隔离 ≥50 mm
③ 24 VDC
电源经 2 A 熔断器单独供电,网关与变频器共地但浮空,避免地环流。

2.  TIA Portal 组态
导入远创智控官网下载的 GSDML 文件 V2.43,拖曳 4 槽模块:InSlot0 32 ByteOutSlot0 32 Byte
创建数据块 DB500“PumpDN_In” Array[0..31] of Byte“PumpDN_Out” Array[0..31] of Byte
设置更新时间为 4 ms,关闭 IRT 以减少抖动,开启“MRP Client”,下载后 PLC 重启。

3.  网关配置
通过 USB-Type-C 口连接上位机,打开 YC-Config V3.1
选择“DeviceNet Master”模式,扫描列表添加节点 060708EDS 文件加载 ABB 官方 “ACS880_DN.eds”
建立映射表:变频器状态字(4 Byte)、运行频率(4 Byte)、输出电流(4 Byte)、输出功率(4 Byte→ DeviceNet Output Byte 0~15PLC 频率给定(4 Byte)、启停命令(2 Byte)、故障复位(2 Byte→ DeviceNet Input Byte 0~7
设置超时 500 ms,掉线重试 3 次,完成后“Download & Reset”,网关 Ready 灯常绿。

4.  PLC 算法封装
新建 FB “PumpOpt”,接口变量:
• Enable BOOL //
调度使能
• Level REAL //
清水池水位 (m)
• Flow REAL //
瞬时流量 (m³/h)
• Press REAL //
出口压力 (MPa)
• SpeedRef_06..08 REAL //
目标频率 (Hz)
• RunReq_06..08 BOOL //
启停命令
• Status_06..08 WORD //
变频器状态字
• ActFreq_06..08 REAL //
实际频率
• FaultCode_06..08 WORD //
故障代码
使用 MOVE_BLK 指令将 DB500 数据搬至 FB 接口,周期调用 4 ms
OB1 中调用“PumpOpt”,并根据水位-流量-压力三维曲线表,采用切泵+调频双策略:当流量 <450 m³/h 且压力 >0.52 MPa 时,优先降频;当频率 <28 Hz 仍超压,执行停泵;反之低于 0.48 MPa 且流量 >600 m³/h 时,顺序启动下一台泵。

5.  上位画面
WinCC V7.5
创建泵房调度画面,绑定 SpeedRefActFreqFaultCode、母管压力曲线,增加一键最优按钮,点击后 PLC 自动计算并下发目标值。

六、经验总结
通过本案例,远创智控 YC-DNTM-P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成功打破 ProfiNet DeviceNet 之间的协议壁垒,让西门子 S7-1200 PLC ABB 800xA 变频器在供水泵站实现高效、稳定、低延时的互联互通,为老旧泵房数字化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