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EX Welltech正压防爆焊接棚——报警系统介绍

楼主(2025-12-30):
(1) 气体报警

当外部环境及风机进风处检测到可燃气气体浓度大于等于5% LEL或者硫化氢气体浓度大于等于5PPM;声光报警器进行声光报警,外部380V电源及外部220V电源进行断电,风机、空调及照明设备停止工作,风闸关闭;在此过程中,探头会持续检测气体浓度,只有在气体浓度恢复到安全值以下,系统才能复位;控制箱设置复位按钮,在气体浓度恢复到安全值以下,按下复位按钮,设备正常启动;

(2) 气压报警

在系统启动100秒后,差压变送器检测到焊接房内正压低于25Pa;声光报警器会进行声光报警,外部380V电源及外部220V电源进行断电;在此过程中,差压变送器会持续检测房内正压情况,在房内正压大于等于25Pa,系统自行复位,外部380V电源及外部220V电源恢复供电;

温度报警60℃;声光报警器会进行声光报警,外部380V电源及外部220V电源进行断电;在此过程中,温度探头会持续检测房内温度情况,在房内温度小于60℃,系统自行复位,外部380V电源及外部220V电源恢复供电;

(3) 空调报警

A、系统启动后,空调面板无显示,检查空调接零情况;

B、空调报E4时为三相相序错误,需调整三相相序;

C、空调在正常运行时突然断电,再次启动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后才能正常启动;

(4) 通讯报警

风机进风口出安装二合一探头(硫化氢、可燃气),二合一探头与PLC通过RS485通讯;控制箱设置复位按钮,当通讯故障时,按复位按钮进行复位,PLC重新与探头进行通讯,当复位按钮功能无法恢复通讯,需检查通讯线是否断开;

(5) 断线报警

可燃气探头(外部)、温度探头及差压变送器设置断线报警;当设备与PLC断开连接时,触摸屏会进行实时报警显示,只有在设备与PLC之间恢复连接,按下复位按钮,触摸屏实时报警条消失,历史报警会显示历史报警信息;

(6) 超量程报警

可燃气探头(外部)、温度探头及差压变送器设置断线报警;当设备与PLC断开连接时,触摸屏会进行实时报警显示,只有在设备与PLC之间恢复连接,按下复位按钮,触摸屏实时报警条消失,历史报警会显示历史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