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系列plc编程问题

楼主(2025-12-31):
最近用你们家jk3u系列的一体机在做运动控制的时候为什么加减速不生效一样,设了d8348d8349没有效果是什么原因,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大概率是未启用S 曲线加减速模式(需先设置 M8348 为 ON),且要确认指令适配、参数未被其他功能覆盖。

网友B:
基底速度D8342和最高速度D8343也需要写出来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用的定位指令,定位指令的加减速计算是按特殊寄存器最高速度来的,要把对应脉冲指令里的速度传送到最高速度这个特殊寄存器,才能直观感受到这个加减速生效

楼主:
用的plsv指令,试了两位大佬说的把脉冲速度设到最高速度寄存器里了 还是不生效是什么问题

网友C:
他家的还需要置位M8338,PLSV的加减速才能生效

网友D:
PSLV本不带加减速的,一般都是搭配斜坡指令做加减速。你这个还可以自带加减速,还可以嘛

网友E:
反正日系做运动控制,编程繁琐不好用

网友F:
如果轴不多 你可以自己写个FB 试试 很好用的

网友G:
最好多找资料自己学着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家的还需要置位M8338,PLSV的加减速才能生效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用了5楼的方法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