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电站并网之后功率因数为何会降低

楼主(2025-12-31):
本期文章专门从功率的角度来说明,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是其识别电网状态、判断补偿需求的 “核心依据"。控制器的本质是通过实时监测这两种功率的变化,精准调控补偿设备,最终实现“功率因数优化"。

一、核心逻辑:功率因数的本质是“P与Q的比例关系"

当没有接入光伏系统时,我们的电路可以简化成以下图片:

img1

此时的功率因数img2

功率因数λ的定义式直接体现了其与P、Q的关联

二、       伏系统下的影响

当装了伏系统过后,此刻电路中发生了变化,如下图所示:

img3

此时电路中的有功功率被拆分为P有功(总)=P有功(电)+P有功(光),在相同负载的情况下,总消耗的有功功率不变,其中加入了P有功(光),所以P有功(电)会进行相应的减少。

但是电力公司只计算他们提供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即电力公司计算的功率因数为img4

其中P有功(电)Q无功(电网)不变,所以λ,所以在相同负载的情况下,加入了光伏电站并网过后,我们的功率因数会下降。

img5

为了让我们的功率因数保持不变,根据公式可知,Q无功(总)= Q无功(电网)+Q无功(电容)只需要Q无功(电容),那么Q无功(电网)所以需要电路中补偿更多的电容,这使得我们一开始在安装光伏系统的时候,需要检查电容是否留有余量,假如没有余量的话,就需要考虑后续增加新的电容。

三、       总结

光伏并网会导致电路功率因数下降,需更多电容进行无功补偿,同时需关注光伏并网点位置及无功补偿控制器是否支持四象限控制。

#无功补偿控制器   #光伏四象限   #抗谐波    #力调电费罚款   #功率因数不达标   #高采低补    #变压器空载无功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