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于施耐德310变频器直接通讯断电怎么持数据

楼主(2026-01-02):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施耐德310变频器通讯成功后,可以正常设置频率,断电后再上电后,只要和变频器通信上频率归零,不和变频器通讯,触摸屏数据断电在上电,数据可以保存,请教师傅们这该怎么做

网友A(2026-02-05):
有断电保持的脚本函数,结合事件策略可实现掉电掉数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