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跳闸问题

楼主(2026-01-02):
两个带漏电的开关并联供电给起重机滑触线,单独一个开关供电的话,车间4台30/20吨吊车都正常运行,如果两个开关一起打上使用的话4台起重机无论那一台按启动都会跳闸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处理?谢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有这么用漏保的吗?

车间供电普通场合不安装漏保,只在移动用电设备和潮湿环境才安装漏保。使用漏保的原则是能不用尽量不用(有的地区安监要求),漏保只会影响供电可靠性,对用电安全没啥贡献,反倒成了安监部门推脱责任的硬件条件。

二个开关并联,每相会有微小的电流差别,这个差别大过漏保动作电流,就会执行跳闸。

以前消防标准有要求,供电电源总开关安装300mA带延时的漏保(小电流、短时间不会跳闸),或安装零序电流互感器,送漏电信号到消防控制室,不直接执行跳闸,由消防控制系统执行跳闸(可设置手动和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