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总时被纠缠的问题-小数点

楼主(2026-01-03):
一个整数变量,要求按固定数位显示小数点,除了在通道设置增加缩放,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再复杂一点,小数点位数可以通过变量改变,(同样的画面,变量改一下就可直接用在其他的工程上。)

网友A(2026-02-05):
正常固定小数位数显示,标签构件显示输出,直接在表达式把变量除100,然后取消掉自然小数,固定小数位数2位,就可以固定显示两位。根据变量设置,有个函数好像可以格式化浮点数为字符串,具体记不得了,可以在帮助找找,写脚本应该能实现

网友B:
小数位数在控件里是可以修改的呀

网友C(2026-03-31):
光看着就觉得好厉害啊

网友D:
换个类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