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拿到后会屏不亮

楼主(2026-01-04):
为什么我一体机拿到后,上电屏幕会不亮,但是右上角的指示灯却是正常的

网友A:
检查电压是否正常建议单独接24V3A 电源进行尝试 如果还是不行 就进入安全模式下载试一下 安全模式下格式化之后重新下载 触摸屏格式化选择在编译下载框中,PLC格式化在菜单栏“编译下载”。安全模式:电池盖中有一个小黑按钮,先断电,然后按住小黑按钮上电,屏幕会变红显示安全模式运行的时候松开按钮。

网友B:
首先检查你的供电电源电压 (24V3A ) 其次对屏幕进行安全模式下重新下载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