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动作 不转动

楼主(2026-01-04):
一体机 连接信捷的伺服电机  监控脉冲有发出 伺服电机始终不动作  不转动

网友A:
有脉冲电机不动很正常,线没接对或者你参数没设置对

网友B:
使能信号有动作吗?

网友C:
确认是是否使能,还有检查脉冲接线,5v的脉冲和24v的脉冲,接线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