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三线制电表的功率因数怎么看

楼主(2026-01-05):
高压三相电表有两种,一种是三相三线制电表,一种是三相四线制电表。

下面我们来学习三相三线制电表怎么看它的功率因数:

从上图看,电表内部A相实际接入的是AB线电压,A相电流。其电压相位与原来A相电压相位偏移了30度,故当系统功率因数为1.00时,A相实际测量的结果是0.866

在功率因数是滞后时,A相测量的功率因数会大于0.866,而C相功率因数会小于0.866,两个值偏离0.866的方向是相反的。

下表以三相负载平衡时的功率因数为例子,举例说明:

B相功率因数一般会始终显示0或者1.0(不同厂家电表做法不同)

我们在考虑功率因数时,只需看总功率因数,无需关注A相和C相功率因数,只有在需要分析三相不平衡时,可以通过分析A相和C相功率因数来了解三相不平衡的程度。

电表显示的功率因数是高压线路的功率因数,与低压线路的功率因数无法一一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