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简单的XIC和OTE梯形图,XIC右键切换位,没法点亮OTE

楼主(2026-01-05):
1769-L16ER-BB1B 34.16版本,mainprogram下建立bool型参数start(XIC)和light(OTE),绘制梯形图后在运行模式下右键start切换位,为什么没法点亮light

网友A:
1、很可能的原因:你创建的start和light仅为 “程序局部参数”(Local Tag)或 “纯变量”,而不是PLC 的可读写布尔标签(Controller Tag);右键切换的只是 “虚拟值”,无法触发梯形图扫描执行,自然无法驱动 OTE。
2、可以这么处理,看看是否可以:

打开 Logix5000 软件,进入「Controller Tags」(不是 Program Tags/Local Tags);

创建 2 个布尔型(BOOL)控制器标签:start(XIC 用)、light(OTE 用);

在梯形图中 XIC 关联Controller Tags.start,OTE 关联Controller Tags.light(放弃原 Program 下的局部参数)。

网友B(2026-03-06):
4、2026年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