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PRO工程实时数据库怎么快速创建变量?

楼主(2026-01-06):
如题

mcgsPRO工程实时数据库中,逐个建变量太麻烦了。

有什么快速创建变量的办法?

实时数据库中的变量导出为cvs或excel,或者从外部cvs/excel中导入变量?

赖。

网友A:
直接导出,导出后修改完成保存csv再导入

楼主:
感谢!

找到一个变通的方式,在设备窗口中创建一些要用的通道(通道变量)和不用的通道(本地变量),导出,用EXCEL打开,在变量名中填入待创建的变量名称,保存 然后导入,提示在实时数据库中没有这些变量,询问是否创建这些变量,确认后在实时数据库中创建变量。如果变量是本地变量,在设备窗口中,将前面不用的通道删除。

引用 网友A:
直接导出,导出后修改完成保存csv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