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Pserver 运行服务不存在问题

楼主(2026-01-06):
微信图片_20260106135145_10_3.png如图  是什么问题?求大师们指点

网友A:
是不是KEPserver服务停止了?或者 当前不存在(被杀毒软件给删了)

可以打开服务看下:
按下Win+R,输入services.msc打开 “服务” 窗口;

看看是否有以 “Kepware” 开头的服务(如Kepware.IoT Gateway Service、KEPserverEX Runtime):

若无相关服务:就需要重装 / 修复安装

若有服务但状态为 “已停止”:右键选择 “启动”,若启动失败,排查启动失败原因。

网友A:
若启动失败,可能是权限、端口被占用、或者依赖组件版本问题:
1、检查权限:

右键服务→“属性→登录”,选择 “本地系统账户” 并勾选 “允许服务与桌面交互”,点击 “确定” 后尝试启动。

2、检查端口占用:

KEPserverEX 默认用 1234 端口,按下Win+R输入cmd,执行netstat -ano | findstr "1234",若有进程占用,打开任务管理器结束对应 PID 的进程,再启动服务。

3、修复依赖组件:

KEPserverEX 依赖.NET Framework 4.8(高版本依赖.NET 6),到微软官网下载对应版本的.NET 框架并安装,重启后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