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楼主(2026-01-09):
涡街流量计的常见故障可分为显示类、信号类、读数类、报警类四大类型,结合故障现象、根因分析及对应排除方法,整理如下:

1. 故障现象:仪表无显示

 可能原因:电源未接通/电压异常;接线松动/断线;保险丝熔断;转换器损坏

 排除方法:测量供电电压是否匹配仪表额定值;检查电源线、信号线接线端子,紧固松动接点;更换熔断的保险丝;若转换器无响应,返厂维修或更换

2. 故障现象:有介质流动,但无流量信号

 可能原因:探头被油污/杂质堵塞;安装直管段不足导致流态紊乱;振动干扰过大掩盖涡街信号;传感器方向与流体流向相反

 排除方法:断电泄压后拆卸探头,用软毛刷+清水清洗探头检测面(禁用尖锐工具);上游加装整流器,或重新选位保证前15-40D、后5D直管段;加固减震支架、加装柔性连接,启用转换器振动补偿功能;核对流体流向,调整流量计安装方向

3. 故障现象:流量读数波动剧烈,无规律

 可能原因:管道振动超标;介质存在气液两相流;滤波参数设置不当;探头灵敏度下降

 排除方法:用振动仪检测壳体振动,超标则增加减震垫/弹簧减震器,调整传感器敏感方向与振动方向垂直;加装气液分离器或缓冲罐,消除两相流;在转换器中启用带阻滤波,屏蔽泵/电机特征频率;检查探头压电元件,灵敏度不足则更换探头

4. 故障现象:示值偏高/偏低

 可能原因(偏高):K系数设置偏大;介质温度/压力与标定值不符未补偿;测量管内壁结垢使流通面积变小

 可能原因(偏低):K系数设置偏小;探头磨损导致信号减弱;管道泄漏;上下游阀门未全开

 排除方法:核对K系数(以出厂校准单为准);启用温压补偿功能,输入实际工况参数;清理测量管内壁结垢,磨损严重则更换;检查管道法兰及阀门密封,消除泄漏;确保上下游阀门全开,避免节流影响

5. 故障现象:仪表频繁报警(超量程、信号弱等)

 可能原因:实际流量超出仪表量程;探头故障;接线接触不良;电磁干扰严重

 排除方法:更换适配量程的流量计,或调整量程参数;检测探头输出信号,异常则更换;重新紧固接线端子,确保屏蔽层单端接地;信号电缆穿金属管,远离动力电缆,增大接地电阻至≤10Ω

6. 故障现象:零点漂移

 可能原因:管道内有残余介质扰动;转换器零点未校准;探头绝缘性下降

 排除方法:关闭上下游阀门,排空管道介质后重新校准零点;按仪表说明书执行零点标定;检测探头绝缘电阻,不达标则更换探头

故障排查通用注意事项

 所有操作前必须断电、泄压、排空介质,避免安全风险;

 优先排查安装工况、振动干扰、参数设置,再检查硬件故障;

 建立故障台账,记录现象、排查步骤及结果,便于同类问题快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