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物联屏7052NtWIFI版

楼主(2026-01-10):
物联屏wifi链接成功,IOT链接失败,错误代码1204.

参数设定:服务器地址:iot.mcgscloud.com

                               用户名: device

                                   密码:123456

                                    端口:25000(试过6404也不行)

                                wifi口设置了动态IP

                                 LAN口设置:200.200.200.190

                                     子网掩码:225.225.225.0

                                             DNS:     8.8.8.8(昆仑通态售后提供的)

按以上设置物联屏后WIFI正常上线,IOT上线失败,报错1204.以上问题,请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编程软件版本是mcgs pro-3.5.1.6936

网友A:
检查一下iot驱动版本,可以找400要下最新驱动。

还可以试下用调试助手,服务器地址改为pub,重新设置用户名及密码,看下调试助手能否上线,如果可以,那就是驱动问题,还不行就是网络问题。WiFi只有2.4G频段能搜到,但是现在的有些路由器是混合频段也能搜到,但是有可能物联网无法上线,可以检查一下,或者手机开热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