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的矢量控制

楼主(2026-01-12):
问题:往25米高台输送溶液。使用的是一台配有变频电机(0.75千瓦)的齿轮泵,变频器用的是ABB ACS510s,电机控制设置是“V/F模式”,运行时需要将最低频率设置为23Hz才能使溶液输上去。如果想在最低频率较低(比如5~6Hz)的情况下,将溶液输送上去,将电机控制设置为“开环矢量控制”是否能达到这个目的?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在变频器,泵在低速时达不到那么高压力(扬程),跟矢量控制无关。

最好检测压力调节频率做闭环控制,压力设定在你需要的输送高度。

网友B:
这个闭环不是应该液位控制或者压力控制吗?

Bella、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C:
低于23时,泵有没有转。新泵比较紧,频率低了不大转。

网友D:
这可能是你没有明白液体泵是如何工作的?液体泵低于一定转速是没有压力输出的,就是不能泵液。

网友E:
这篇文章可以的

网友F:
检测流量,做频率调节

网友G(2026-03-06):
4、2026年加油!

网友H(2026-05-08):
我们这有台搅拌低频工作在3-6hz,标量控制,总是时不时报过流故障。后来改为矢量控制,总是时不时报过载故障。解决办法增加减速器,变频器大一档,或者关闭过载故障,眼不见心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