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PLC通信标准化开发实战》

楼主(2026-01-13):
本书专注罗克韦尔Micro850、西门子S7-1200、施耐德M241、西门子S7-200SMART、三菱FX5U、欧姆龙CP1H、松下FPXH、台达DVP-ES3、汇川Easy521等PLC串口自由协议通信发送接收、以太网套接字通信发送接收标准化开发和应用!

配套的资源:

 微课视频:提供1355分钟微课视频,精细讲解复杂通信逻辑,手把手带您打通学习难点。

案例代码:提供部分即得即用的标准化程序库,可直接运行,附有详细注释,轻松移植到您的项目。

 一对一答疑:直连作者,限时获得您的专属技术顾问,进行一对一交流。

书已出版,淘宝京东搜索《PLC通信标准化开发实战》即可购买,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自行购买。

本书特色:

1、破解跨品牌通信编程难题:系统提出PLC通信“标准化封装”方案,将各个主流品牌PLC的串口自由协议通信/以太网套接字通信,统一封装为标准化功能块/指令库,实现“一次学习,多品牌通用”。

      2、主流PLC机型全覆盖,紧扣实际:聚焦罗克韦尔Micro800系列、西门子S7-1200系列、施耐德M241/M258系列、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三菱FX5U/FX5S系列、欧姆龙CP1H/CP1L系列、松下FPXH/FP0H系列、台达DVP-ES3系列、汇川Easy500系列PLC,匹配对应PLC编程软件,确保学即所用,更有实际应用案例,无缝对接实际项目需求。

      3、全流程实战覆盖,即学即用:严格遵循“软硬件准备—>通信指令讲解—>功能块开发—>测试验证—>实际应用”工业级开发流程,每个章节配套视频讲解与完整案例,读者稍加修改即可移植到实际项目。

网友A:
关老板的大作

网友B:
这书的厚度  至少百十块大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老板的大作

大作不敢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书的厚度  至少百十块大洋

打折后不到9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江湖再见-余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这书的厚度  至少百十块大洋打折后不到90...

可以考虑上架工控后台MP兑换图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引用 "江湖再见-余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这书的厚度  至少百十块大洋打折后不到90...可以考虑上架工控后台MP...

不错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厉害厉害!

网友F:
PLC早期的时候学过点,现在都忘记光了。

网友B:
买了一本回来,差不多90大洋,几天的生活费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本回来,差不多90大洋,几天的生活费没了

不是还有80多的吗?

网友G:
高性价比24点8路高速PLC 自带USB下载口与485口

编程软件:

程序下载口:

YDA3u-24MT-2AI-DC24接线图:

PLC内部资源:

        型号:YDA3u-20MT-2AI-DC24

          型号:YDA3u-34MT-2AI-DC24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8000步,10001MS

通信口

黑色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38400,7E1;硬件接口与台达下载口一样。白色232通信口与485口共用一个串口,同一时间只能用一通道。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0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 Rtu从机、RS指令)。1USB用于高速下载,在线监视。

开关量输入

12DC24输入,X0-X13低电平有效。

16DC24输入X0-X17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Y0-Y13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5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PWM周期为0-32767US。高速口电流最大0.2AY06-Y13电流为0.5A。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

Y0-Y21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7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PWM周期为0-32767US。高速口电流最大0.2AY10-Y15电流为0.5AY16-Y210.2A。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

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55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C241-243为带复位的单相计数器。C250-251AB相计数器。C252-253为带复位的AB相计数器。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13X110X20

140X110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