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还能这么用?四种突破常规的工程智慧

楼主(2026-01-14):
除了常规的数据采集,Modbus RTU 还有哪些不寻常的“高阶玩法”?下面分享几个有意思的用法。

1. 暗度陈仓

通过4X保持寄存器传文件

在仅支持 Modbus RTU 协议的串口连接下,可通过 HMI 读取 U 盘文件并传输至 PLC,用于更新工艺数据或程序。文件通常为几KB至几十KB,小于 PLC 常规可用内存。

实现的核心是利用 Modbus 的 4X 保持寄存器作为传输介质。其地址空间可达 65536 个字(约 128KB),足以容纳常见文件。

具体方案如下:

1.地址空间规划

控制区:分配一段地址(例如 4X9000~4X9099),用于定义传输握手标志、文件长度、校验码(如 CRC32 或 MD5)等元数据。

数据区:分配一段连续的地址(例如 4X10000~4X50000),作为文件内容的缓存区。

2.传输握手流程

HMI 在传输前,先将文件长度和校验码写入控制区,并设置“开始”标志。

传输时,HMI 将文件内容分包写入数据区。

传输完成后,HMI 设置“完成”标志。PLC 读取数据并校验,校验通过后写入“确认”标志,完成整个流程。

2.分身有术

巧用多个站号扩展寄存器

在某些场景下,功能复杂、内存较大的 PLC 会遇到 Modbus RTU 协议本身的地址限制——4X 保持寄存器的寻址范围最大为 128K 字节。若既希望保留 Modbus RTU 协议,又需要扩展可用地址空间,一种常见的变通方案是通过扩展站号(Slave ID)来实现。

其核心思路是:让一个物理设备在总线上响应多个逻辑站号。例如,将同一台 PLC 同时配置为站号 1 和站号 2。每个站号独立对应一套 128K 的寄存器地址空间,从而在逻辑上将可用空间扩展至 256K 或更大。通信时,主站像访问不同设备一样,通过切换目标站号来访问不同的地址段。

此方案本质上是在协议框架内,通过地址映射将多个逻辑站号指向设备内部的不同存储区域。它避免了修改功能码导致的协议不兼容问题,但仍需在主站和设备固件层面进行对应定制,且会增加主站的轮询管理负担。

因此,该方法通常适用于小范围、定制化的项目中,要求对 PLC 及控制器有较高的修改与调试自由度,并需在系统设计时明确规划地址映射与通信逻辑。

3.化繁为简

化被动为主动

在电力、楼宇等行业的数据采集中,常遇到如电表、温湿度传感器等从设备。它们的数据(如功率、度数、温度等)更新并不频繁,通常无需主站高频率轮询。针对此类场景,可借鉴串口GPS模块主动上报的思路,让Modbus RTU从设备也实现定时主动发送数据。

一种典型的实现方式是:从设备在内部模拟“自问自答”的完整通信过程,并定时将结果帧主动发送至串口。以下以一个电表为例,说明其执行步骤:

主动发送请求帧

在 T0 时刻,电表主动向串口发送请求报文:01 03 00 00 00 0A C5 CD。

(含义:站号01,功能码03,请求读取从4X0000开始的10个寄存器。)

主动发送应答帧

间隔约500ms后,在 T1 时刻,电表接着主动发送对应的应答报文:01 03 14 ... AF 49。

(含义:站号01,功能码03,返回20个字节数据,即10个寄存器的值。)

循环执行

等待2秒后,重复步骤1与步骤2,如此周期循环。

为何要保留“请求帧”

理论上,只发送步骤2的应答帧即可传递数据。保留请求帧主要有两个实际考虑:

直观性与可读性:完整的“请求-应答”帧对便于调试、日志解析与报文配对。

扩展性:设备可能还需读取其他地址区(如0X线圈状态),统一的“问-答”结构更利于管理和扩展。

这种方式实质上是将主从问答过程在设备内部固化,对外则呈现为标准的、周期性的数据主动上报。它既避免了改造主站,又满足了低速、周期性数据的采集需求,在不少固定功能传感器或仪表中是一种实用且低成本的实现方案。

4. 数据打包

多个请求一起发

为提高通信效率,可对Modbus RTU的读取方式进行优化。常规操作中,若需读取不同类型或地址不连续的寄存器(如先读4X0001,再读0X0010),主站需分别发起两次独立的请求-响应过程。这虽然符合规范,但在频繁读取零散数据的场景下,通信效率仍有提升空间。

一种进阶做法是自定义“混合读取”功能,将多个不同功能码的请求合并为一次通信。例如,主站可一次性发送一个复合请求帧,同时询问4X0001与0X0010两个地址。从站收到后,在同一个响应帧中按顺序回复这两组数据。如此,仅需一次交互即可完成原本需要两次通信的任务。

技术实现示例

复合请求帧(示例)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01 01 00 00 00 01 FD CA

该帧在物理上是一个数据包,其内部逻辑上依次包含了:

读取4X0001(保持寄存器)的请求(功能码03)

读取0X0010(线圈)的请求(功能码01)

复合响应帧(示例)

01 03 02 22 B8 A0 96 01 01 01 00 51 88

从站按请求顺序,在同一个数据包中依次回复:

4X0001的数值(例如 22 B8)

0X0010的状态(例如 00)

此方式属于深度自定义协议扩展,要求主站与从站设备均在软件层面对此复合帧格式进行专门适配与解析。由于它打破了标准的单功能码请求模型,绝大多数通用主控软件或HMI的驱动程序并不支持,因此通常仅出现在定制项目或对通信双方均有完全控制权的封闭系统中。

这种“混合读”方案是对标准协议的一种高效扩展,但其代价是完全牺牲了与标准设备或通用调试工具的兼容性。

现场应用方案分享

某煤矿厂区正在转向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液位和流量无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四个水池液位流量是确保水资源管理、保护环境、维护公共安全和提高系统运行效率的关键措施。因此,采用达泰无线通讯装置,通讯协议为Modbus RTU,搭建了1主4从的无线自组通讯网络,实时采集各个水池的液位无线传输到中控室监测,并随时接收中控室发来的启停泵指令,同时具备报警机制。实现厂区水池供水的无线监测及远程控制功能。保障了生产用水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工厂安全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