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大话题闲聊PLC的世界

楼主(2026-01-16):
鉴于最近有较多的朋友谈及虚拟PLC,包括对于PLC未来发展的一些讨论,感觉有必要写写这个话题,与大家分享。首先要说的是请大家留言,提出质疑,以便修订并对此话题展开。

人们似乎都特别喜欢做二元判断,就像小时候看电影就喜欢标记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关于控制技术的世界也总是有着非此即彼的争论。有些认为虚拟PLC将代替PLC,也有人认为自己代表未来-其实,产品技术都有它的历史渊源,以及在特定场景里的适应性,即,边界。

话题1:硬件意义的PLC早已不存在

虚拟PLC的推动者都会赋予它无所不能的力量,以试图颠覆传统,以显示其所代表的必然正义。但,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技术只是服务于应用,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和谁去竞争。

PLC这个词如果按照“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这个严格的定义来说,它应该早已不存在了。其实大部分目前被称为PLC都已经不能称之为传统意义的“Logic Controller”。比如SIEMENSS7-1200/1500B&RX20系统及APC控制,RAControLogixSchneiderM系列、OmronNJ系列、Beckhoff更是很早就称为PC-Control,以及汇川的新款PLC都是已经在基于SoftPLC或软PLC的架构来实现。把硬PLC的这些能力移植到一个软件操作系统上,通过软件来实现。就拿我所在的贝加莱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黑色系列PLC就已经有OS9,这是一种“严格优先级”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后来贝加莱到90年代使用了定性分时多任务的pSOS+的操作系统。还有早期的GEDCS里,Rockwell AB1771的运动控制里也用过OS9操作系统的。所以,那时候就有这种把逻辑任务运行在PLC上的。

99年毕业设计的时候,挺幸运的,我们居然做的是一个企业项目,当时为宜昌化工集团做DAS数据采集系统,我们8个同学分为硬件小组和软件小组,我在硬件组。我觉得这是我上过的最重要的课程(设计),就是它能让你对计算机内部的运行过程特别了解,甚至这是到电路引脚级的运行过程,包括使用Protel设计硬件电路-那会还是DOS版的。所谓的硬件意义的PLC就是这种直接外部电路输入,读取到内部的寄存器后,直接在加法器进行运算,然后输送给DO以物理意义的电平直接输出到晶体管继电器的。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硬PLC—它的目的是替代继电器回路的,这只有在我刚毕业那会见过这个玩意,但没干过这个活。

02年在一家台湾公司工作也是负责FAMA-就是工厂与机器自动化。当时,一家轮胎企业需要对130多台硫化机联网进而实现数据采集就是个SCADA。我负责业务,同事Eric负责技术。当时使用的是一个真的叫SoftPLCPLC,因为这家公司就是叫SoftPLC,平台叫SoftPLC,产品也叫SoftPLC。当时我们用的一台PLC就是Intel Pentium MMX 266 MHz处理器的,并且内部运行JVM(Java虚拟主机-Java Virtual Machine),众所周知,Java编程干这种联网就是非常擅长的。

04年进入贝加莱,那会不是叫PLC的,叫PCC-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Programmable Computer Controller-后来为了降低解释成本,就统一跟大家一样叫PLC吧。它实际上内部架构是像计算机一样,内部PCI总线连接CPURAMCache这些就是妥妥一个PC的架构。但只不过,它并未运行Windows这种非实时操作系统,而是用自己裁剪的Runtime来作为底层操作系统。那时候叫2003/2005系列,其中2003采用的是MC68K的处理器,而2005系列采用的是Intel X86的处理器。它内嵌Web Server, VNC ServerFTP Server,可以实现远程诊断与维护就这么说吧,这个放在今天都能打的产品,在2013年就已经退市了。

所以,硬件意义的PLC实际上很早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要千万记得,控制器无论它何种发展,基本的功能它是不会少的因为,这就是技术的传承。下一个阶段的产品它必须在上一代基础上继承并扩展。

对了,还有一个概念,已经其实没有意义了,就是“指令执行时间”,当我刚到贝加莱的时候,我发现这个PLC居然是没有提及这个“单步指令执行时间”这个毫无意义,因为,CPU处理逻辑任务根本就不重要。而更为重要的则是整个控制任务的周期比如你虽然单步指令很快,但PLC扫描一圈的时间却要1mS,这对于逻辑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运动控制就是问题,包括像极高速和高精度的电力采样,以及同步类问题,这就会出现问题。因此,要“确保”周期的可靠,那就让操作系统在多个任务里,按照其不同的任务等级要求,给它严格保障时间的确定性。像运动控制,就给100μS的确定性周期,HMI50mS的任务周期,以充分发挥CPU的资源。

1-PLC的循环扫描 vs PCC的多任务方式

我还记得这是20年前,我们介绍PCC时用于和硬PLC进行比较的一张图,难得我居然还能找到20多年前的一个图。采用将不同任务分成不同周期进行分时处理-由操作系统为每个任务进行CPU/内存的资源调度。这是相对于传统的单循环扫描即,在一个大周期里包含了多个不同的任务。那时候PLC就可以做浮点运算(当时的MC68KCPU还有协处理器用于浮点运算)、将PLC的中断改为多任务各自用时间槽执行任务。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款CPUCP382,里面有Intel Pentium III 500MHz处理器,可以达到100微秒的任务等级。

2- 2005系列的PLC的架构

2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处理器采用Pentium III 500MHz+64MBDRAM+L2 Cache,包括SRAM用于数据存储,aPCI插槽用于通信卡的集成(Profibus/Profinet,CANopen,DeviceNet,Ethernet/IP,POWERLINK等)-板上集成了RS232USBTCP/IP的以太网。这个PLC其实早在2013年底就已经生命周期结束,已经淘汰了12年了。

因此,软PLC这个概念其实它都已经有了超过20年的实际运行历史,不仅是贝加莱的这个PLC,也包括其他主流厂商的PLC。因此某种意义来说,纯的硬件意义的PLC它已经的确是30-40年前的概念了。但这完全不影响现在大量的机器仍然在使用硬件的PLC。因此,我始终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以及适用场景。追求先进不是自动化行业的特色,而是追求经济性能否解决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它适合干什么,它为了干什么而设计?

话题2-高级语言编程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几年前,因为很多IT圈的朋友,总是想着进入工业界,他们就经常说,你们那些PLC的梯形图编程都是面向过程的,只能写逻辑,没有办法写算法。包括总线还都是ModBus/CANProfibus这些。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居然还停留在80/90年代的概念里。后来他们也告诉我说他们为了研究工业,还看了大学的教材我明白了。因为他们如果看大学的教材的话,那基本上和产业实际有着至少20年的差距。

因为有了操作系统,很多事就可以干了,比如你想有个解释器BASIC这种解释运行的,而C是需要编译器有了操作系统。而这个时候,PLC已经不再是算力有问题了,

这跟企业的历史业务发展也有关系,比如贝加莱早期它的很多客户都是塑料机械行业,印刷、包装机械这种行业。塑料机械里非常多的算法控制需求,比如它的熔胶、螺杆挤出的过程、进入模具后的塑化、保压、冷却的整个循环里有非常多的温度、压力闭环。还有一个问题是,塑料机械要求的温度控制响应速度要比流程工业的更高速度响应。刚开始我一直以为是生产节拍的要求快,直到有一天同事跟我说,这个塑料啊,它处于流体状态如果你不快点对它进行加工,它就冷却了。前面进入模具后,你后面的熔融体未进入,它冷却了你都注射不进去或者它的粘度发生变化,就难以那么轻松拿捏,成为你想成为的制品。

这种复杂的工艺过程,它不是逻辑,如图3,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温度控制里,它包括温度轨迹生成、前馈、卡尔曼滤波、PID控制器等等。

拿一个注塑机为例:它的温度控制包括了非常多的环节持续的温度控制:

1)进料-料斗的冷却水,它用于防止过早熔融架桥现象。

2)机筒加热分区-后段塑料颗粒开始融化、然后温度持续升高建立熔体压力、接近熔体温度保证均匀的塑化、喷嘴的温度防止冷料堵塞。

3)螺杆温度:芯温对于PET/PC材料会防止降解;

熔体实际温度:

4)热流道系统温度:分流板、热嘴-每个浇口独立PID16-32区、阀针浇口加热-高速成型防止拉丝

5)模温:定模/动模温度,这些温度分别会影响光泽和结晶度、包括冷却速率与翘曲出现。

不仅是温度,包括熔体注射压力、保压、背压压力、锁模压力、熔胶计量压力、顶出/抽芯压力等多个压力闭环控制。

这么多的闭环控制,传统的PLC那些IEC61131-3的梯形图、SFC它没法写,ST算是半高级的,但毕竟还是和C/C++相比没有那么资源丰富,更为灵活。

话题3:为什么会有专用控制器?

为什么会有CNC、机器人控制器这些,因为,在PLC干不了算法的年代。前面说你写注塑机的控制都没法干,那像CNC这种插补运算、机器人的齐次变换(Transformer),就更是没办法用PLC,只能用专用的计算机来设计系统,主要还是为了软件能力。我看过ABBFanucKUKA等几家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系统软硬件架构,基本上都是Windows+VxWorksPC硬件上实现。其实,贝加莱的PLC能干这些,只不过,这些传统的方案它本身也经历了很多年替换也没有那么容易。并且等我们想做CNC的时候,发现软件的障碍还是挺大的-就是你能给客户更为开放的软件能力,但基操不能绕过。而这些基本的样条插补、圆弧插补,包括磨齿这类高级的专家库则是像Fanuc/SIEMENS/MitsubshiCNC系统擅长的。在一些非造型的(车铣刨磨)的“分离类”CNC才会有一些应用机会,像折弯、激光切割类还能做,传统的造型类的就很难突破。

这种专用系统,都是由于行业工艺的需求而产生,而传统PLC无法满足,因此,这些在80-90年代就产生的专用控制器解决了这些问题。像传统上印刷行业有像EltroMat的专用的套色系统、纺织有像乌斯特的匀整系统、燃气轮机有点火控制、岸桥有防摇、起重设备都有专用的防倾翻系统等等,都是因为传统意义的PLC是写不了算法的。

这同样是所有做虚拟PLC的遇到的问题你可以说你能干AI,但控制那些数十年积累的工艺软件你没有就只能干那些别人同样起点干的事情。

专用控制器基本上分为三种情况:

1).传统PLC不能做的,像CNC、机器人、印刷套色、匀整系统等,但这些目前已经被软PLC较多的替代。

2).由于量大而自行定制,简化掉不必要的硬件,并将软件集成,像注塑机控制器、电梯控制器、空压机、中央空调、电脑刺绣机、喷气织机、变流器等。这些基本上年机器量在10万台这个量级的,基本上采用专用控制器,开板子模具也是合算的-但从控制难度来说都不是通用控制器干不了。

3).特殊需求的:像沥青摊铺、农业机械、工程机械类抗震、工况苛刻的,需要额外保护的,都采用高抗震、宽温的控制器来做。

有些PLC换个壳子的做法,其实还都属于软PLC这类。

但直到今天,为什么一些专用系统它仍然存在,因为从算力硬件意义上,甚至包括价格上,通用系统完全可以替代他们,但大家为什么还在用专用系统。因为那些工艺Know-How都无法轻易移植那才是这个机器的核心生命力。

话题4:软件编程的演进

用高级语言编程,就是为了工艺控制算法的设计。而虚拟PLC则可以更多的使用AIGC编程,包括采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来进行一些数据的聚类、学习处理。包括卷积神经网络CNN这些用于图形图像识别、缺陷分析的用途。AI的更擅长处理这些。

4-开发语言的演进

编程语言的演进,还有原因在于开放性-即,更为开放世界的资源,算法、函数、库,这都是为了降低复杂编程的成本。另一方面就是越来越多的任务集成,使得机器和产线的软件也变得更为复杂,如何快速的“搭建”应用软件系统这就是越来越偏向于模块、轻量化、复用这些编程方法像低代码编程就是“高内聚、低耦合”的模块来“配置”应用软件。

而到了AIGC编程就是直接用“语音交互”方式来提供需求给机器—AI智能体会去开发各种程序给你。包括你PDF里的一个公式也可以给你转化为一个代码供你调用。这就是要最终实现“软件的快速构造”,最终的终极目标,我猜就是你告诉需求,软件自动生成自动下载到不同的PLC。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发现MTP就成为了一个关键,如果所有自动化对象它统一的遵循MTP,那上位的程序可以统一接口的发给大家去执行。

话题5PLC行业的真正竞争并非产品

大家总是在讨论PLC是云PLC、虚拟PLC、软PLCPC-Based谁优谁劣。但是,这种比较在更大意义是“口水之争”,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真正的自动化公司,它的未来一定是在行业Know-How的实力上。因为,如果比较硬件能力,我说富士康可以帮你们把PLC/PC这些硬件给你做的妥妥的,还便宜,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说做软件操作系统、AI,自动化行业跟纯软件的这些公司比也是有差距的。

所以,自动化行业真正意义的能力在行业,就是说你真的懂得这个领域的知识,并且,在你的系统里通过“APP”形式封装为易用的模块来快速搭建机器和产线。

所以,以前我对这种整天扯产品是什么PLC概念孰优孰劣不是很感兴趣不过,现在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软件更为重要了,尤其是到了AI时代,大家又开始吹自己的AI硬件了。我觉得还是得收敛聚焦一下,因为如果比AI算力、软件,自动化你还是干不过原生的AI企业啊!你比较这些就是拿你的弱项在跟人家普通的操作在比。

我记得前年M博士带我们去看光刻机,ASML 90纳米工艺的,我发现它用的是VME总线这个久远的总线应该现在大家都没有听过了。我读书的90年代倒是课本里提及过。包括我看日本东京电子的划片机,那界面就是熟悉的DOS界面,你要这么说,现在的PLC都这么牛了,他们怎么不去换成新的?因为,它不敢,很多工艺架构的验证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你换了就得重新验证。基于DOS那种单线程,包括硬件软件架构全部更换,这个是很可怕的事。

所以,自动化行业谁在炫耀锄头,那就不是个能种好地的主。

话题6PLCDCS到底什么区别?

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会有人问DCSPLC什么区别,这其实是两个世界。一般来说,DCS它其实工程组态和运行(Runtime)都是在Windows/Linux平台的。虽然因为风险隔离可能采用了不同的物理服务器实体,但其实在软件意义他们是相同的平台。但PLC的开发主机和运行主机是分离的你在Windows的电脑上开发了PLC程序你得物理意义下载到PLC实体,它独立运行在现场,有自己的系统引导、资源调度的操作系统,而且是这种“周期性”的操作系统和运行机制。

1-PLCDCS主要区别

PLC主要用于离散机器,为啥叫PLC,不就是因为PLC是逻辑,逻辑对应的是离散数学。在数学意义上而言,PLC的主要采样和运行参数都是离散值。比如逻辑、速度、位置、扭矩、时间,这些都是离散值。而DCS,就像我是化工测量仪表专业,我们入学老师就讲“四大参数”:温度、压力、液位、流量这是典型流程工业的核心参数,你发现没,它都是“连续值”。

从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这两者是区分PLCDCS的关键。至于流程工业会用PLC,对于小型的装置来说,PLC也够。你说流程工业是不同于单机的比如,在流程工业不大用机器这个词,但“装置”它就是一个机器,只不过,像一个炼化厂,它就是“Machine is Factory”,机器即工厂。它集成了离散处理和流程控制。

话题7:究竟虚拟PLCSoftPLCPLC这些有啥区别?

虽然网上是有些关于各种PLC的对比,但我还是比较反对那种缺乏“系统”的分析,以及仅仅数据类的比较。我们需要全面的去看待。

仔细想想,无论是SoftPLC还是虚拟PLC或者你称为云PLCAI PLC,反正你随便叫都可以。但是,这都能解释--其实你想“软件运行在哪里是不是都可以?”,比如PLC的任务它运行在一个嵌入式的实体上,还是一个PC上,或者一个服务器上,还是一个云端服务器上这重要吗?

包括早在10年前,我们有位同事在PLC上用AI算法写了个倒立摆,让那个自己学习参数去。还在瓦楞纸送纸上用遗传算法写参数学习。我当时的认知里,难道PLC也能干AI吗?后来这位同事说“那AI不就是一段程序吗?你用C写还是也用Python都可以写啊!”,只要它推理要求实时性不高,像我们这种ATOM的处理器的PLC它也可以处理。不行用个PCPC不够加个AI加速器,实在不行OPC UA发给云端你看,其实,有的是办法。

5-虚拟PLC的结构

你要是质疑它行不行-比如“确定性”能否保障?如果你能保障确定性,并且你的网络确保数据满足10-9次方的丢包率要求,达到100微秒甚至更低的刷新。其实,你在哪里跑都没关系,你就是把服务器部署在月亮上,你只要能做到这些我们说的,你就可以用。

做不到怎么办?那现场有各种应用,你就干个SCADA也行啊!这就叫“护城河”退而求其次的事我也能干。

总结就是:软PLC是为了解决传统硬PLC在算法设计方面的能力欠缺,虚拟PLC则是来自于对数据和AI的需求。

PLC、虚拟PLCSoftPLC的区别可以用一张表来表述。这个表我让KIMI帮我对比一下,我自己再添油加醋列出来的。

2-各个PLC的差异

虚拟PLC的核心意义在于“解耦”,这是一个典型的End User的需求。因为,在终端用户的视角,它希望一个与硬件独立、操作系统独立的控制系统,这样,它不受任何厂商的私有硬件或软件“绑定”。基本上,在End User视角来说都是这样的。其实,大厂也不一定愿意去支持这种,这会使得其在系统中缺乏“独特的垄断”,在欧洲。奥迪汽车的EC4PEdge-Cloud 4 Production)要求大厂也必须遵循这种“软硬件解耦”,大厂不得不去开发,否则就会损失奥迪这样的大客户。

当然,自动化里的技术都是来自于客户需求+横向的技术支撑。

实际上,像各个领域的大型终端用户,随着智能集成的越来与高的要求这将会是一个较为“明确”的需求,即,他们可以承受在软件授权、工程服务方面支付费用。但不愿意被某种私有技术绑定理想的,就是我这里随便大街上买个电脑或者服务器就能干这个活,然后网络也别各家公司各自有一个网络,就一个网络,我们公司只需要维护一个网络就好。

AI任务通常需要“全局”,即,将各个单元的数据采集,并进行历史数据分析,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方法来训练一些模型,算法,来解决全局的优化问题。这使得虚拟PLC本身对于“控制”的关注不是其重点。在实现上它会采用像这种虚拟机、容器化技术来实现应用的搭建。

但是,要实现这种跨平台和垂直方向的这种应用跨越—OPC UA FX就成为了必然的一个需求。

虚拟PLC它的成熟度还较低,包括在功能安全、信息安全的集成、稳定性可靠性。据IoT Analysi认为它需要在2030年才能真正较多的成为一个成熟产品应用于工业,并能够占据约20%左右的“新增”市场。

话题8:为什么都在争“虚拟PLC”?

越来越多的厂商在争所谓的“虚拟PLC”的领先地位这很显然,传统的优势企业在这方面的声音反倒小一些。倒是那些在过去的历史里不是那么主流的厂商目前在虚拟PLC上特别的喊声大。这就像造车新势力进入这个领域后,就会整天用“遥遥领先”这种词来制造气氛。

第二种就是制造焦虑,传统的PLC如何封闭、写算法不方便,其实,这些都是来自跨界过来的,他们看到了这些传统方案的一些所谓的“劣势”,但他们又不了解这些设计是在过去的约束条件下设计的。比如,为了低功耗,以及可靠选择了RISC架构的CPU,为了解决确定性,在原有的以太网上做了裁切每一个设计,其实他都是作为一种“经济性”的选择。

但是,这种纯粹讲所谓技术的领先在自动化行业它其实意义并不大。因为,工业领域的创新它并不追求技术领先性,而是追求可靠与经济。

另外,自动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来自于这种产品级的能力。而是来自于它在与用户的需求结合过程中产生的Know-How,并通过封装,嵌入在这些开发环境中,让客户“软件复用”。比如它做了很多卷材的收放卷张力控制,自动化厂商会把这些已经经过大量验证的张力控制给封装好,让用户配置一些诸如卷取方式、卷径、材料、摩擦力等参数,然后就快速搭建一个材料放卷单元应用。然后又把温度控制针对像注塑、挤出等场景的应用这些一个个封装的工艺Know-How才是自动化行业企业的竞争力本质。

7-自动化行业未来的服务竞争力

以前你卖个PLC硬件,你就比较Datasheet就可以-看谁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不过,现在你说你快,也不重要谁不快呢?你说你稳定谁不稳定呢?你说你存储大-我把云给你拿来存储够用不?你说AI-你跟英伟达签了全球独家供应的协议了?

现在的客户,它越来越复杂的工艺、更快的交付需求,他们需要你自动化厂商能够提供的就像Palantir那样的前沿部署工程师,解决特定问题。

因为,随着硬件和软件的快速发展,现在搭建一个控制器要比30年前更为方便。就像今天很多企业都可以来造车一样。上游有芯片厂商如IntelNXPARM等,FPGAXILINXALTERA等、功率器件有英飞凌、三菱等,都给你做好“方案模块”手机里的联发科MTK就这么干的吗?在软件上像CodeSysInfoteam、KW-Software能够给你提供软件架构,适应下面不同的CPU。在OPC UA开发有Unified Automation等公司为你提供OPC UA开发的SDK,你要开发TSN也有像TTTech这样的为你提供相应的开发方案。你想做个伺服驱动器,现在的功率参考电路都能获得。

所以,自动化行业的竞争,你硬件、软件都开始“快速”采购搭建的情况下,你想你一个自动化公司究竟的竞争力在哪里?要拼硬件这谁都有可能去做的比你更好,或者,任何一个厂商都可以去快速的干这件事。那你凭什么在自动化行业生存呢?

一定是工程能力快速的把握用户需求,并借助于已有的模块为用户快速搭建应用系统,让机器快速的卖到现场,并且稳定可靠,不出问题。出了问题自动呈现、分析,并提供快速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以及人员的服务。

我得再说一次,自动化它终究是个解决问题的行业-它不能解决问题,追求虚拟PLC,你就是搞了个元宇宙PLC、太空PLC、大语言模型PLC,它也不一定能活下去不过,这个世界总是很大,总有你的用武之地。至于谁主沉浮,还看天下英雄,谁能为世界谋取福利的英雄格局。

来源:微信号 说东道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