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圆天成!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模块配置的详细分析

楼主(2026-01-19):
在某工厂的生产系统中,需实现西门子S7-1200PLC与伺服驱动之间的通讯。然而,由于该PLC支持PROFINET通讯协议,而伺服驱动采用EtherCAT通讯协议,二者因协议不兼容无法直接进行数据通讯。为解决此问题,采用(WL-PN-ECATM)智能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模块,具体需完成导入GSD文件、设定IP地址与设备名称、添加从站伺服并配置PDO参数等操作。待连接成功后,可将配置信息下载至网关设备,从而实现全面的数据交互。

工厂在运用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与伺服驱动单元时,面临连接难题。鉴于系统在正常运行过程中需支持EtherCAT通讯协议,且该PLC被设定为EtherCAT协议下的从站设备,因此需确保能通过此协议实现有效的数据通讯。但该PLC设计为支持PROFINET通讯协议,这导致了直接通讯障碍,即因协议的不兼容性,使得两种设备间无法直接进行数据交换。为解决这一通讯问题,需借助第三方协议转换模块,以实现异构通讯协议间的有效数据交互。在本案例中,选用了智能生产的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模块,旨在实现PLC与伺服驱动之间的全面数据交互。该网关具备双向数据交换功能,可实现EtherCAT设备与PROFINET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交互。

配置模块

1.正确连接电源,通过PROFINET网络接口将WL-PN-ECATM与PC相连接,并为WL-PN-ECATM设备上电。

2.开启配置软件,依据实际需求在配置软件中进行相关配置(需详细研读ECSP-EtherCAT软件)。

3.点击主菜单栏中的“Action-Run”选项,将配置信息下载至WL-PN-ECATM设备。

4.在TIAPortal软件中进行相应的组态配置,涵盖待配置的模块、目标设备的IP地址以及设备名称。

5.将TIAPortal中的组态配置信息下载至PLC设备。

6.当WL-PN-ECATM与PLC主站建立连接后,此时PN指示灯保持常亮状态。

7.当WL-PN-ECATM与EtherCAT从站设备建立连接并进入OP状态后,此时ECT指示灯保持常亮状态。

创建工程

打开TIAPortal软件,选择创建新项目,输入项目名称并选定存储路径等信息后,点击创建,具体操作如图所示。

设备组态

双击设备和网络选项,添加WL-PN-ECATM设备模块,其位置为硬件目录>其他现场设备>PROFINETIO>Gateway>SIEMENSAG>WL-PN-ECATM,具体如图所示。

利用设备配置的“网络视图”功能,在项目中的各个设备之间创建网络连接。完成网络连接创建后,使用巡视窗口的“属性”选项卡对网络参数进行组态设置。

选择“网络视图”以显示待连接的设备。选取WL-PN-ECATM的PROFINET端口,将连接拖动至PLC_1模块的PROFINET端口处,释放鼠标按键以完成网络连接的创建。

PROFINET网络创建成功后,双击WL-PN-ECATM设备并对其子模块进行组态设置:

在硬件目录中,展开“模块”容器。

双击或拖动Input(WL-PN-ECATMtoPLC)/Output(PLCtoWL-PN-ECATM)下的模块类型。对PN-ECAT的PROFINET接口进行组态,选择设备上的绿色PROFINET框。巡视窗口中的“属性”选项卡将显示PROFINET端口,在巡视窗口的“属性>PROFINET接口”中选择“以太网地址”,在IP协议中设置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

在“设备视图”中选择WL-PN-ECATM,右键单击鼠标并选中“分配设备名称”选项。

弹出“分配PROFINET设备名称”对话框,在“网络中的可访问节点”下点击更新列表(需确保WL-PN-ECATM设备已正确连接至网络),即可访问PROFINET网络中的各个节点;选中更新列表后的节点,点击“分配名称”,将组态的PROFINET设备名称“pn2ecat”写入网络节点。写入成功后,PROFINET设备名称更新为“pn2ecat”,状态显示为“正确”;关闭该对话框;重启网关后,设备名称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