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通宏通讯问题

楼主(2026-01-20):
求教:威纶通用宏指令,通过RS-232C读取基恩士激光测厚仪的实时数据,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先得组态设备吧!再就是读取对应参数的数据!

网友B(2026-02-26):
楼上老哥说的没毛病,先组态,在使用宏指令的函数读取对应的地址数据即可。

网友C:
学习了,还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