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端子的问题

楼主(2026-01-20):
image.pngimage.png请教下大家,这2类端子。都是使用什么符号来表示的。或者是自定义连接符号?

网友A:
符号是一样的,在端子排导航器创建新功能,选择端子层数和样式,从导航器拉出来用,或者插入端子了从导航器分配。这样出来的报表基本没问题

网友B:
能请教一下楼主, 这种端子是怎么紧固的

  • 半月111

网友C:
  • 小VC楼主

    接线是直插式的,端子一般安装在导轨上。侧面可以加端板,终端有导轨固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