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变频器PG卡(脉冲编码器接口卡)选型指南

楼主(2026-01-20):
电梯变频器PG卡(脉冲编码器接口卡)选型指南

文档用途:本文档整合PG卡核心技术知识、配置逻辑、选型方法及常见问题,为电梯变频器选型、技术咨询、销售沟通及维护提供参考依据。

核心定义PG卡(Pulse Generator Card,脉冲编码器接口卡)是电梯变频器与旋转编码器之间的信号转换与交互桥梁,核心作用是实现转速/位置信号的采集、处理与传输,为闭环控制提供数据支撑。

一、PG卡工作原理

PG卡通过信号采集-处理转换-闭环反馈三步实现精准控制,形成完整数据链路:

1. 信号采集:曳引机电机轴上的编码器(增量式/绝对式)随电机转动,输出脉冲信号(增量式为A/B/Z三相脉冲,绝对式为位置编码信号),该信号为原始高频电信号。

2. 信号处理与转换PG卡内置信号调理电路,完成三项关键动作:对脉冲信号整形、滤波,消除电磁干扰杂波;将编码器差分信号(5V/12V/24V)转换为变频器主控板可识别的标准逻辑电平;对脉冲信号分频/倍频,匹配变频器控制精度需求。

3. 闭环反馈控制:处理后的信号传输至变频器主控板,主控板据此计算电机实时转速、转向、位置,与预设参数(目标速度、平层位置)对比,若存在偏差立即调整输出电压与频率,修正电机运行状态,实现速度/位置闭环控制。

补充逻辑:编码器负责采集机械运动数据PG卡负责数据优化与传输,变频器负责数据运算与参数调节,三者协同实现高精度控制。

二、PG卡配置差异及适用场景

电梯变频器是否配置PG卡,取决于控制模式、性能需求及成本预算,具体差异如下表:

对比维度

PG卡(闭环矢量控制)

不带PG卡(开环V/F控制)

控制原理

外接编码器,实时采集转速/位置信号,形成闭环反馈

无转速反馈,按预设V/F曲线输出电压频率,开环控制

平层精度

极高,误差±1mm以内

一般,误差±3~5mm

运行平稳性

加减速无顿挫,启停顺滑,乘坐舒适度高

加减速可能轻微抖动,启停舒适度一般

动态响应

负载变化(空载/满载)时速度无波动,响应快

负载变化易出现小幅速度偏差,响应较慢

适用电梯速度

中高速电梯(≥1.0m/s),适配高速梯(≥2.0m/s

低速电梯(≤1.0m/s

适用场景

中高层住宅(15层及以上)、商用写字楼、医用电梯、观光电梯

低层住宅(6层及以下)、货梯、杂物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零速抱闸性能

零速力矩稳定,抱闸精准,无溜车风险

零速力矩控制精度低,依赖机械抱闸辅助

节能效果

电机运行效率高,节能效果好

节能效果一般

设备成本

较高(含PG卡、编码器及布线成本)

较低(省去PG卡、编码器相关费用)

维护难度

元器件多,故障排查需检测编码器和PG卡,难度稍高

结构简单,故障点少,维护更便捷

故障保护功能

支持溜车检测、超速保护等精准保护功能

仅支持过流、过载等基础保护功能

折中方案:无传感器矢量控制(SVC)变频器,无需外接PG卡和编码器,可实现接近闭环的控制精度,兼顾成本与性能,为中低端住宅电梯主流选择。

三、主流品牌(默纳克)PG卡配置说明

默纳克变频器并非标配PG卡,需根据电机类型(异步/同步)和型号定位选配套件,核心选型如下:

1. 适配电机类型的PG卡选型

电机类型

编码器类型

适配PG卡型号(默纳克)

参数设置

适用系列

同步机

UVW

MCTC-PG-BMCTC-PG-D

F1-00=1FH-01=1NICE系列)

ME320NICE3000new/5000/7000

正余弦型

MCTC-PG-CMCTC-PG-E

F1-00=0FH-01=0NICE系列)

ME320NICE3000new/5000/7000

绝对式(Endat接口)

MD32PG5MCTC-PG-F1

F1-00=0FH-01=0NICE系列)

ME320NICE3000new/5000/7000

绝对式(SSI接口)

MD32PG5MCTC-PG-F1

F1-00=0FH-01=0NICE系列)

ME320NICE3000new/5000/7000

ABZ差分型

MCTC-PG-D

F1-00=2FH-01=4NICE系列)

NICE3000new/5000/7000

异步机

AB

MCTC-PG-AMCTC-PG-A2

F1-00=0/1ME320);F1-00=2FH-01=4NICE系列)

ME320NICE3000new/5000/7000

ABZ差分型

MCTC-PG-BMCTC-PG-D

F1-00=0/1ME320);F1-00=2FH-01=4NICE系列)

ME320NICE3000new/5000/7000

备注:NICE系列中,NICE10003000不适用上述部分PG卡型号,采购时需明确型号匹配性。

2. 配置核心原则

• 中高层、高速、高精度需求场景,必须选配PG+编码器,实现闭环控制;

• 低层、成本敏感场景,可选无PG卡开环控制,或SVC模式变频器;

• 绝对式编码器需根据接口类型(Endat/SSI)选择对应PG卡,部分SSI接口PG卡需非标程序支持(如适配亨氏乐AS58/0013编码器)。

四、编码器连接逻辑(与PG卡配套)

编码器并非都直接连接变频器,连接方式取决于控制方案:

1. 编码器→PG变频器(闭环控制):信号经PG卡处理后接入变频器,用于变频器调速,响应快、精度高,适配中高速电梯。

2. 编码器电梯主控板(无PG卡,开环控制):变频器按预设曲线输出,编码器信号仅用于平层定位、楼层计数、安全保护,与调速无关,适配低速电梯。

3. 无编码器(纯开环):超低端简易电梯配置,依赖机械限位和变频器开环控制,安全性、舒适度极低,应用场景有限。

五、PG卡常见故障及排查方法

1. 常见故障现象

电梯无法启动、运行速度不稳定、平层不准、急停报错、转速反馈信号丢失等。

2. 排查步骤

1. 接线检查:确认PG卡与编码器、变频器的接线牢固,无松动、接触不良或线路破损,差分信号需区分正负极(如A+/A-B+/B-)。

2. 信号检测:用专业设备测量PG卡输出脉冲频率、波形,确认信号是否符合标准,排除编码器本身故障。

3. 参数核对:检查变频器参数(如编码器每转脉冲数、信号类型)是否与PG卡、编码器匹配,避免参数设置错误导致反馈异常。

4. 硬件排查:更换同型号PG卡测试,排除PG卡本身损坏;同时检查编码器是否磨损、卡滞,电机轴连接是否正常。

六、PG卡安装规范(以麦格米特MV820E系列为例)

PG卡需在变频器非上电状态下安装,核心步骤如下:

1. 取下变频器下盖板:按压盖板中上部颗粒状处,向下滑动取下。

2. 拆卸控制盒:用一字螺丝刀撬开控制盒下部卡勾,向上取下控制盒。

3. 安装PG卡:将PG卡端子台朝下,对准定位柱下压,使卡勾牢固卡住PG卡。

4. 组装复位:将控制盒扣入卡勾并按压固定,重新安装下盖板并滑动卡紧。

备注:不同品牌、型号变频器的PG卡安装位置(如扩展槽位置)可能不同,需参考对应产品手册。

七、总结

PG卡是电梯变频器实现高精度闭环控制的核心配件,配置选择需严格匹配电梯楼层、速度、舒适度需求及成本预算:中高层住宅及商用电梯优先选用带PG卡的闭环控制方案,低层、简易电梯可选用无PG卡开环控制或SVC模式。实际应用中需关注型号匹配、接线规范及故障排查,确保电梯运行稳定、安全。

在电梯曳引机行业, 我们提供 Heidenhain 德国 原装编码器 以及高品质曳引机编码器信号反馈线/Guangdong Lindot/Ningbo Lindot我们的编码器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 电梯驱动系统,并与以下主流电梯变频器(VFD)完全兼容

(持续更新中,请联系技术支持)

日滨

科比

米高

西威

优迈

蒙德

尼德科

艾默生

新时达

韦德韦诺

蓝光

中秀

蒂森

台达

酷马

英威腾

卓梅尼

索迪龙

伊士顿

海浦蒙特

富士

奥沙

康元

安川

索顿

盛蒂斯

爱登堡

默纳克

麦格米特

/

我们的产品稳定应用在以下品牌的电梯上:

(持续更新中,请联系技术支持)

东芝

富士

日立

三菱

升达

西奥电梯

上海蒂奥

沃克斯迅达

快意

迅达

星玛

快客

辛格林

巨人通力

康力电梯

西子奥的斯

广日

永大

欣达

通力

博林特

蒂升电梯

西继迅达

蒂森克虏伯

帝奥

菱王

快速

东南

奥的斯

江南嘉捷

华升富士达

/